付费寻找 光生电传感器 数据采集方案

楼主(2013-05-13):
如题,  需要对一个光生电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 自己设计了几个方案均未得到好的结果, 特来这里寻找高手,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传感器用万用表测试(fluke 175), 数据比较线性, 数据输出范围:0~50mV,  我使用运放对信号放大后变得不线性了;

使用过的运放:LM358P, SGM8551,LMC6482 ,  最近搞的很郁闷, 哪位大侠解救下俺吧!!

俺的qq:99684167 tel:135-1165-2597  ,  价钱您说了算!!!!

网友A:
没看懂楼主到底想干嘛,说清需求,才能知道该怎么做,此条建议价值楼主1个月工资。;P

网友B:
嘿嘿,还是贴出来具体的要求吧,还有您的电路,给出的信息越详细,大家才能帮你,也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帮你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我的设计电路很简单, 把 传感器的  正输出 接到 ADC的  正输入,   传感器负极接地,  直接利用 ADC 读取 传感器的 电压值;

遇到的问题, 传感器接上 ADC后 就没信号输出了,   估计是 ADC 内阻不够大,  我用万用表测试 传感器 内阻为 500K左右;

为解决 ADC 内阻不够的问题,  增加 运放做 电压跟随, 遇到的问题是 运放接上传感器后 输出不线性;

原理图就不发了吧,  很简单的一个电路结构。

网友C:
光生电传感器用的放大器应该和普通的运放有些不同,可以参考一下ADI和TI的运放,还有就是传感器的输出参数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生电传感器用的放大器应该和普通的运放有些不同,可以参考一下ADI和TI的运放,还有几时传感器的输出参数 ...

后来用来  两个高端的  运放

SGM8551  偏置电流:130pA,偏置电压:10uV;
LMC6482  偏置电流:20fA,偏置电压:100uV, 输入阻抗:>10T欧;

拆了 fluke 175 万用表, 上面的IC 是 AD737  真有效值转换

网友B:
信息还是不够详细,如果给出传感器的型号,参数什么的就更好判断一些。
看你后来用的那两款运放性能应该是没问题了,还是需要参考一下楼主的电路图。还有您测量的非线性数据(怎么个非线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还是不够详细,如果给出传感器的型号,参数什么的就更好判断一些。
看你后来用的那两款运放性能应该是 ...

传感器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没有什么型号,  具体参数也只有一个万用表测试的电压和电阻值;

传感器只有两个管脚,一个正一个负;

我有用  SGM8551 和  LMC6482   这两个 都是高输入阻抗的, 低偏置电流的 IC 了。

用运放做电压跟随后就是  放大倍率逐渐变小,  不够线性,而且输出波动较大,  相对输入;

网友B:
肯定是放大电路的问题,您的运放性能够好了。
那么减小放大倍数再测测看。
非线性是怎么样的规律?最好贴出您的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我的设计电路很简单, 把 传感器的  正输出 接到 ADC的  正输入,   传感器负极接地,   ...

不线性是不是输入电压问题啊!输入电压需在输入区间内才会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放大电路的问题,您的运放性能够好了。
那么减小放大倍数再测测看。
非线性是怎么样的规律?最好贴出 ...

测试结果见上面的图片,

电路图 就不用画了吧,  运放  按照   电压跟随连接,     In- 与 Iout  连接,  In+  接 传感器 正极;

网友B:
你的传感器是电压输出的吧,是直流信号吧,那么放大器也是直流放大器吧?
高阻抗的传感器和运放要特别注意噪声,噪声也会影响运放的稳定性。
建议您减小放大倍数再测量一下非线性。注意处理好传感器和运放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传感器是电压输出的吧,是直流信号吧,那么放大器也是直流放大器吧?
高阻抗的传感器和运放要特别注意 ...

谢谢!     应该是 电压输出型的,

我给传感器  并联一个  2M 的电阻上去,  用万用表测试 输出值会变得很小,最大也只有 2mV左右;

我再尝试下   改善 供电电压   和  噪音隔离吧!!!

网友E:
电源电压??

网友B:
只是电压跟随没有放大的话,那么可能还是噪声的影响。
我对光电传感器了解不多,但是我猜测您这个传感是电流型的。
因为很多光电传感都是电流型的,再就是电流型的如果传感内部有电路变成电压型的那么输出不会这么弱的。

2M不行您试试给传感并联一个10M或更大点的电阻,然后再接上您的电路测测看,当然别用lm358

网友C:
试试跨阻放大器吧,很多光电传感器都用这类型的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电压跟随没有放大的话,那么可能还是噪声的影响。
我对光电传感器了解不多,但是我猜测您这个传感是电 ...

这个我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    我有一台 Keithly 2400 ,不知道能否用此电流源做一个评估;

尝试过  20M 的 电阻,  用万用表测试电压  比 2M 稍大, 但也只有  几个mV;

不接电阻,直接测可以得到 50mV 左右;

LM358 只是最早使用的,  现在在用的是 SGM8551 和  LMC6482  两个运放;

网友B:
20M不行那就再加大一些,50M,100M电阻,然后接您的跟随器,然后测跟随器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M不行那就再加大一些,50M,100M电阻,然后接您的跟随器,然后测跟随器的输出。 ...

郁闷啊,   我只有 10个  1.8M 的 电阻,   再大的没有了。。。。

网友F:
光电传感器如果是光电池的那就最好使用电流测量模式,因为它是光转电流元件!有源测电流模式比较线性

网友B:
如果您有多一个万用表的话,那就用您的175万用表当作大电阻,跟随器输出再用另一个万用表来测。这样也可以同时测跟随器的前后了。

网友F:
1.8M已经足够大了!转思路吧。光电传感没有电压的,除非你添加电路了!上面有人说的跨导放大器是方向正确。参考跨到放大器,1.8M足。

网友G:
运放是双电压供电吗?

网友A:
既然是自己做的,看有没有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参数,没有的话,试着测一下,万用表电压档的输入电阻一般是10M,用外部加电阻的方法可以估算出传感器的输出内阻,如果内阻很大,普通运放无法胜任,可以找MOS输入的,这种运放输入电流很小。

网友H:
传感器线性放大后不线性,说明是放大电路的问题。
SGM的运放还不错,价格便宜性能好,我也在用。
前段时间也用SGM运放+紫外线传感器做了个电路,没标定、没对比。

你还是上你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传感器线性放大后不线性,说明是放大电路的问题。
SGM的运放还不错,价格便宜性能好,我也在用。
前段时间 ...

电路就是这样的,  发光二极管是我的传感器,    输出端接ADC ,   原设计是  运放都没有加;

版主的   方案能否借俺参考下, 我的也是紫外探测器,不过传感器是自己做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路就是这样的,  发光二极管是我的传感器,    输出端接ADC ,   原设计是  运放都没有加;

版主的   ...

你这个电路当然不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自己做的,看有没有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参数,没有的话,试着测一下,万用表电压档的输入电阻一般是10M ...

我刚申请到   LMC6482   偏置电流 20fA,  偏置电压:110uV , 输入阻抗:>10*13欧;

我手上没有大电阻, 只能加到 20M, 并联后, 测试电压达不到  不并联的结果;

这是不是说明, 器件的内阻 要大于  20M ?

我用万用表测试阻值,只有  500K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M已经足够大了!转思路吧。光电传感没有电压的,除非你添加电路了!上面有人说的跨导放大器是方向正确。 ...

能否推荐个  IC型号,   我对这个不了解,  属于菜鸟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是双电压供电吗?

单电源 和双电源 我都测试过了,  结果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有多一个万用表的话,那就用您的175万用表当作大电阻,跟随器输出再用另一个万用表来测。这样也可以 ...

测试结果就是这样;  运放后面的电压线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电路当然不行啦。

那要如何改呢???   俺是菜鸟,指导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自己做的,看有没有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参数,没有的话,试着测一下,万用表电压档的输入电阻一般是10M ...

我刚申请到   LMC6482   偏置电流 20fA,  偏置电压:110uV , 输入阻抗:>10*13欧;

这个运放的性能应该算很好了吧!

网友H:
用这个电路试试,我用的也是SGM的运放。

网友I:
  运放的电源负应该在-1V以下,或者抬高传感器0电平到1V

网友B:
看到你的电路,不用并联电阻了,是电压输出的话,你的传感器就相当于是光电池,那你的接法应该可行。但如果是电流型的那传感器就没驱动起来。至于如何驱动比较好具体要看传感器的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这个电路试试,我用的也是SGM的运放。

这个接法 我接过,  没啥结果,输出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的电路,不用并联电阻了,是电压输出的话,你的传感器就相当于是光电池,那你的接法应该可行。但如果 ...

我无法确定是否是电压输出型的,   方便的话 给我个地址,我把传感器寄给你帮忙分析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运放的电源负应该在-1V以下,或者抬高传感器0电平到1V

运放试过   -3V 用干电池供电,

抬高传感器电平  要如何操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无法确定是否是电压输出型的,   方便的话 给我个地址,我把传感器寄给你帮忙分析下,感谢! ...

呵呵,这就不敢当了,因为对光传感我也没经验。大家一起探讨一定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我的设计电路很简单, 把 传感器的  正输出 接到 ADC的  正输入,   传感器负极接地,   ...

使用差分输入的adc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差分输入的adc可以么

ADC用的是  TM7709 的 24位  差分 ADC ,

直接接上去,  传感器基本没有信号输出了。。。。

加个运放的电压跟随, 就不线性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ADC用的是  TM7709 的 24位  差分 ADC ,

直接接上去,  传感器基本没有信号输出了。。。。

那个ad没有自带增益的么

网友K:
首先得弄明白你的传感器是什么型的,通常光电传感器是微弱电流型的,需要用TIA转成电压型,然后再根据需要进行二级电压放大,最后接AD.    越是前级, 要越注意控制噪声。

网友L:
如果可以考虑换传感器的话,采用 单晶硅电池作为传感器敏感元件, 10mm*10mm的硅光电池在太阳光下可以最大产生30mA的电流。呵呵! 如果楼主需要,我手上有一些样品, 15056991180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可以考虑换传感器的话,采用 单晶硅电池作为传感器敏感元件, 10mm*10mm的硅光电池在太阳光下可以最大 ...

非常感谢!  传感器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所以没得换, 我是要给我们的传感器做一个 配套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首先得弄明白你的传感器是什么型的,通常光电传感器是微弱电流型的,需要用TIA转成电压型,然后再根据需要 ...

我也无法确定   这个传感器是  电压型 还是 电流型的。。。。

目前使用 fluke  175  万用表的 mV 档可以测试   光生电压,  使用普通的万用表无法测试;

我是想设计一个能达到  fluke 175  mW 档 的功能也就可以了,  但是一直未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个ad没有自带增益的么

这个ADC  可设置   16  和 128  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ADC  可设置   16  和 128  增益;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是小菜鸟

网友M:
最好把你的传感器和电路都贴出来,光电传感器一般都是电流型的,我们在光栅传感的项目中简单的就用的CA3140,你可以试试,才几毛钱的片子。如果还不行加我QQ我再给你推荐更专业点的。QQ:24211911

网友N:
我和滨松光子的聊过,光生电这块他们主流好像也是两种,photodiode和光电倍增管。然后基本上接法有两种,一种是36楼版主那样,还有就是电阻分压。实在不行找搞光学的人聊聊,毕竟术业有专攻,一点浅薄认识,问题解决了告诉大家啊。。

网友O:
光伏传感器不太可能是电压输出型的,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想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
36楼电路思路正确!你用的运放3mv偏差。可以参考lmv2371,运放上下两臂均可加电阻用作放大电流用。可以试试,这个电路正确。到今天尚未听说光电效应产生电压的,如果传感器内部没有调整电路,那么此电路就没有问题!电路形式确定,运放是关键。要求:阻抗足够高,最好FET的,零偏尽可能小,最好自动零的。据悉圣邦芯片指标不错,说是BB技术。没验证不说话。

网友P:
到模拟技术板块讨论,应该有人能帮到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接法 我接过,  没啥结果,输出无变化

这个电路肯定没问题,你看看是不是接反了传感器?如果反了那就成反向了,单电压肯定不输出了!!也就是输出无变化。倍数可以调电阻,不够的话,正端也可以串电阻!

网友Q:
建议用示波器测试,万用表测线性,很不准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运放试过   -3V 用干电池供电,
检查你的运放电路,运放的供电电压在+5~-3时,0V附近应该是线性的,一定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R:
理论还要加深!!!
光电转换,首先要知道传感器的特性(一般是电流信号),因此,光电转换之后要加一个跨阻放大器,,ADC采样,需要知道ADC的位数,可以计算出动态范围。还有学习下信号与系统的采样理论,ADC前要加一个anti-alias滤波器。powered by PhD

网友S(2013-12-19):
看到楼主的帖子,俺给出几点建议,不知对楼主有所帮助否?
1、首先搞清楚楼主所用到的光电传感器的类型,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两种类型对应信号取样电路参数注意点不一样。
2、楼主所说的非线性是否是运放电路引起的,可以另加信号源测试,如果是运放电路引起的,可以尝试chopper技术。如果是传感器本身的特性,那就看楼主的需求了。

网友T(2014-05-26):
我来答你一下吧,运放首先要设计成两级的,一级调整过零点,也就是调放大器坐标的原点,另一级调整放大倍数也就是调放大器坐标的最高点.这样根据你的输入电压才能调整出你要的线性段.
这问题是我20年前遇到过的问题了,相应的电路去百度下"过零点运算放大器电路","高输入阻抗运算放大器";电路搭好后要反复调整两个运放,因为过零点变了,放大的极大值也变了,极大值变了,过零点也会变.来回多调几次就好了,看放大坐标图很容易理解我的话.

网友T:
0~10V转换为4~20mA,文中第一个电路可做为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