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支持256000的波特率怎么办。。。

楼主(2013-05-13):
电脑不支持256000的波特率怎么办。。。电脑不支持256000的波特率怎么办。。。电脑不支持256000的波特率怎么办。。。电脑不支持256000的波特率怎么办。。。

网友A:
1.换台电脑
2.用虚拟串口。比如STM32就能做到

网友B:
参考设备的说明书,或者设备驱动程序的设置

网友C:
买一个牛X点的正版usb转串口,可以达到的,公司有一个型号忘了是啥了

网友D:
购买外置转接口   价钱好像有点贵    这个如果确实需要   还是买一个吧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USB转串口就可以,VCP也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牛X点的正版usb转串口,可以达到的,公司有一个型号忘了是啥了

PL2303制做的USB串口都可以的

网友G:
只能使用 U转串了。。。需要质量好的、隔离的我有,呵呵。

网友H:
楼主说的是串口工具不支持吧。一般的串口都是支持的,不管是原生的还是USB转的
只是大部分工具都不能自己设定波特率,所以没有256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