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M使用说明

楼主(2013-05-13):
                          MASM使用说明
  MASM系统只支持纯文本文件,如果是WORD写的可以转换之后形成纯文本文件再进行编译。
  MASM是八位机的宏编译程序,目前只完成了MCS51的宏汇编,PIC12C5XX、PIC16C5X、PIC16C7X完成了汇编的编译,其它的机型将陆续加进去。该系统可以使用汉字、拼音、英文、原助记符进行编程,也可以交叉使用。宏汇编在定义好字节数的多少,运算时可以不必考虑字节数多少,直接进行加减乘除运算,还有IF、DO、FOR控制指令,大大方便了编程者。Mcs51系统不必考虑跳转的距离的长短,也不用考虑程序地址的多少,系统可根据这些情况,选择出最佳方案(可以选择出最节省空间资源方案)。
  因为MASM系统是一多品种八位机编译平台,所以要说明使用的品种,便于编程还要说明振动器的频率:
  Mode(或类型、leixing)        八位机的品种
  Type(或规格、guige)        八位机的产品型号
  以上两个有一个也可
  下面的有没有都可:
  Crystal(或晶振、jingzhen) 晶振频率(单位是MHz)
  便于**和区分及自动增量,定义格式如下:
  字位
  变量名        bit(或字位、ziwei)        字位地址(如果是自动增量可以不写或auto、zidong、自动)(或是另外的变量名)
  字节
  变量名        byte(或字节、zijie)        字节地址(如果是自动增量并且字节数量不写的可以不写,后面有字节数量,如果是自动增量则这里写auto、zidong、自动)(或是另外的变量名)        字节数量(一个字节的可以不写,如果前面是另外的变量名,字节数量就免了)
  常数
  变量名        equ(或等于、dengyu)        数据(或是另外的变量名)
  字位、字节也可以多项定义
  Dim(或定义、dingyi)        变量名        as(或为、wei)        字节数量(或另外的变量名)(或bit、字位、ziwei) addr(或地址、dizhi)        字节(或字位)地址(自动增量不写),(逗号作为区分)
  其它宏汇编的特殊指令如下:
  变量名++
  就是 (变量名)=(变量名)+1
  变量名——
  就是 (变量名)=(变量名)-1
  变量名=T
  就是 变量名=真
  变量名=F
  就是 变量名=假
  变量名=N 另外的变量名
  就是 变量名=相反的(另外的变量名)
  IF(或如果、ruguo)        条件为真
  (字位变量为真)
  (N 字位变量为假)
  (第一字段>=第二字段)
  (第一字段<=第二字段)
  (第一字段>第二字段)
  (第一字段<第二字段)
  (第一字段<>第二字段)
  (第一字段=第二字段)
  Exitif(或退出如果、tuichuruguo)
  Endif(或结束如果、ruguojieshu)
  Do(或作、zuo)        条件为真(意思同if不再赘述)
  Exitdo(或退出作、tuichuzuo)
  Loop(或重复、chongfu)
  For(或从、cong)        变量名=起始数据 to(或到、dao)                结束数据        step(或步长、buchang)        步长数据
  Exitfor(或退出从、tuichucong)
  Next(或循环、xunhuan)
  写的可能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可来信联系。
  信箱是w_h_co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