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纯数据的传输,最快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3-05-13):
只需要传输数据,从PC传指令符到STM32,再由STM32传输指令符到PC,就那么简单,主要是传输速度要快,出错小。
BULK传输程序上发现一次只能传64个两位16进制数,也就是一次16384个位,也就是2048字节,也就是一次传输2Kb,我这样算有错吗?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BOT传输数据速率问题,很头疼,也准备咨询咨询大家
你的问题:一次只能传64个两位16进制数,也就是64字节喽,怎么会出现16384?难道是64*256?不明白怎么得出16384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BOT传输数据速率问题,很头疼,也准备咨询咨询大家
你的问题:一次只能传64个两位16进制数,也 ...

在其他地方看到过你的帖子,字节是按16进制还是2进制来算?我也是在研究这个,那大家就讨论一下:)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单片机上一个字节是8位,比如说十进制15,16进制是0x0F,二进制是11111111,你是说的这个意思吗?
你要真是这个意思,你得先补习补习C语言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单片机上一个字节是8位,比如说十进制15,16进制是0x0F,二进制是11111111,你是说的这 ...

@l_lin2003     看来我还是得好好努力啊~ 我以为16进制先换算成2进制,然后一个1/0就是一个字节,理解错了我抓了下包,不明白怎么就一直这么循环这几条,是轮询一直不成功吧,不太明白这里面的意思

网友A:
这里面的数据,我觉得你得选择一下看,
20.2 端点是你的OUT端点,20.1是你的IN端点,就看这两个端点的数据就行了,你设置一下你的Bus hound,其他的数据不用显示,
第一行数据,这条指令代码是0x25,不是轮询指令,是返回磁盘容量指令。自己好好看一下scsi指令协议
第四行数据,是对这条指令的响应,前四个字节时代表最后一个块的块号,后四个字节时一块多少字节,这样PC才能计算你的U盘容量有多大
第六行是你的CSW,具体含义,自己看BOT协议
自己买本书看看,版主电脑圈圈出的书《圈圈叫你玩USB》挺基础的,比较适合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的数据,我觉得你得选择一下看,
20.2 端点是你的OUT端点,20.1是你的IN端点,就看这两个端点的数据 ...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说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一直在看,可是不太明白,主要是程序里面的流程我一点都看不到,调试起来都不知道哪跟哪?

也就是说第一行是我的CBW包,0x25是CBWCB的执行命令是吧?

还有一个比较菜的问题,如果我只是用于数据流的传输,用BOT合适吗?我需要大的传输量,不用大容量储存设备可以吗?

网友A:
如果你是用USB接口的话,最好用大量存储设备
USB传输一般有三种传输方式:中断、实时和批量
中断一般用在比如说键盘、鼠标之类的传输
实时一般用在话筒等
批量就是大批量的数据,大的数据流最好就是使用BOT协议;

我也做这方面不久,都是从不懂一步步学过来的,没有什么菜不菜的,加油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也可能有偏差,你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USB接口的话,最好用大量存储设备
USB传输一般有三种传输方式:中断、实时和批量
中断一般用在比 ...

谢谢,看了你挺多帖子的,很有帮助,主要是USB的流程没办法看到,只能看程序里面哪个中断响应了,再用串口看看,代码一多就发晕了,我是用MASS STORAGE程序来修改,CSW,SCSI都要了解,然后要知道哪些要用,哪些不用,电脑又老是蓝屏,真是崩溃啊

网友B:
纯粹的数据传输,用CDC/ACM协议(一般也称为V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粹的数据传输,用CDC/ACM协议(一般也称为VCOM)。

也就是VCP吗?用模拟串口岂不是失去USB的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VCP吗?用模拟串口岂不是失去USB的意义了?

你好好去理解一下CDC的概念。其它的协议都是有固定用途(有数据格式要求)的,不适合纯粹的通信,只有CDC是用来满足普通的通信需求的。
CDC用来模拟串口,只是CDC的一个可选的特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去理解一下CDC的概念。其它的协议都是有固定用途(有数据格式要求)的,不适合纯粹的通信,只有CDC ...

那我在硬件上加个PL2303,就比较简单了吧?是不是用CDC的传输速度会快点?

网友B:
首先,PL2303 并不是基于 CDC 的,它需要安装一个驱动程序,其次,用了 PL2303 之类的 USB 转串口芯片,你的 STM32 就必须使用一个 UART 端口去连接这个芯片,而 USB 端口就没有意义了。
CDC 也是使用的 BULK 传输模式,与 Mass Storage 是一样的,而且,由于没有 CBW、CSW、SCSI 等格式数据的开销,CDC 会更有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PL2303 并不是基于 CDC 的,它需要安装一个驱动程序,其次,用了 PL2303 之类的 USB 转串口芯片,你 ...

我看书上说,CDC也要安装驱动,要安装一个.inf文件

网友C:
关注,但不大懂USB的路过!

网友D:
看题目挺简单 看里在很难

网友E:
全速bulk端点一次就传64byte.没有2048byte.别太高估us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速bulk端点一次就传64byte.没有2048byte.别太高估usb了

一次64byte,那M3执行一次bulk传输要多久?

网友F:
高速usb 一个包可以到512字节

高速U盘的速度还不够快? 如果还不够快,那还可以选usb3.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次64byte,那M3执行一次bulk传输要多久?

最快1ms

网友G:
1ms 之内有可能多次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