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在定时器中断函数里面加一条无关的语句,比如定义一个变量,进中断++一次,但是加上之后,整个程序的有些功能不正常了!
刚才又发现把中断函数里面某条语句屏蔽之后,跟这条语句无关的功能不正常了!

楼主:
比如让i++;放在main()里面是ok的,但是放在中断程序里面,就会导致功能不正常

网友A:
变量定义的域有问题。

网友B:
可能这个变量在别的地方全局使用过吧   采用查找的方式  找找看

网友C:
曾经遇过一些很灵异的语句,后来发现是编译器有问题,优化的不对,有时候甚至是编译的错误。
有时候仿真不行,实际运行又可以,现在的系统越来越复杂

网友D:
了解开台软件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E:
这种问题 只好仿真了

楼主:
PIC编译环境的问题,定义变量赋值后,不能再定义其他变量,否则会出现不可预见的错误,变量必须先定义,再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