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升压IC?

楼主(2013-05-13):
(无正文)

网友A:
去LT、TI、ST之类的官网选型吧,不过这样的电源最好用变压器式的开关电源,电路结构可以用常规的,用晶体管搭都可以。

网友B:
21家有金升阳电源技术  看看他们家有没有这样的模块

网友C:
DC/DC模块一般到48v,很少70v的,所以2楼说得没错.想一个芯片搞定,难.即使有,成本也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