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反汇编.word中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13):
本人最近需要搬移一些arm系统库的硬件浮点运算,做了一个包含浮点运算的程序(例如ceil),然后反汇编,但是在程序的后面的.word伪指令区,出现了一个“...”,请问是什么意思?反汇编代码如下:

  7b91c:        ed9f0b4b         vldr        d0, [pc, #300]        ; 7ba50 <__softfp_ceil+0x18>
   7b920:        ed9f1b4c         vldr        d1, [pc, #304]        ; 7ba58 <__softfp_ceil+0x20>

   7ba50:        8800759c         .word        0x8800759c
   7ba54:        7e37e43c         .word        0x7e37e43c
        ...
   7ba60:        3ff00000         .word        0x3ff00000
   7ba64:        000fffff         .word        0x000fffff
第一句容易理解,读取两个int值(0x8800759c 0x7e37e43c)到d0寄存区中,那第二句读的是什么int值呢?

网友A:
mark,中间有两行少掉了,是不是要求对齐引起的

楼主:
您是说那"..."吗?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那地方反汇编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明白7ba58和7ba5c是什么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那"..."吗?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那地方反汇编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明白7ba58和7ba5c是什么 ...

你是不是通过fromelf反出来的?

楼主:
我是通过Yocto编译gcc交叉编译版本(4.7.2):arm-poky-linux-gnueabi-objdump反出来的。

网友B:
不是太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懂的

就是gcc的objdump工具,只不过这个gcc是4.7.2的版本,这个版本支持硬件浮点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通过fromelf反出来的?

得益于您的提醒,我用fromelf反出来,那两行显示是0,谢谢您!

楼主:
怎么结贴啊,另,怎么把分奖励给huangxz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