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F 访问 SDRAM 问题

楼主(2013-05-13):
DSP:TI C5509APGE
SDRAM: 4M * 16bits

对应CE0 空间

定义指针:
unsigned char* p;
p=(unsigned char*)0x200000;
写数据
memset(p,0x55,0x10);

运行后,查看memory
发现写入不成功

任何大于0x200000的地址都不行

CEO空间应该在0x040000~0x400000区间啊,
为什么访问不到,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A(2014-11-17):
手册中CE0空间在0x040000~0x400000区间指的是字节地址,而程序.c文件中地址为字地址,范围应该为0x20000-0x200000,所以任何大于0x200000的地址都不能成功写入到CE0空间啊。

网友B:
这个确实是比较容易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