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

楼主(2013-05-13):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
   PieVectTable.TINT1 = &cpu_timer1_isr;
   PieVectTable.TINT2 = &cpu_timer2_isr;
   EDIS;
红色的两条指令编译错误是怎么回事?还请高手指点!
这是不是还缺少什么东西啊?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EALLOW EDIS是C语言的吗?

表示不解的路过!

网友B:
你查看一下define是什么?

网友C:
不懂 没遇到过

网友:
怎么会有问题呢?运行对保护的寄存器读写的。

网友D:
你将汇编文件添加了吗?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后来直接把原文件复制到新建的CCS项目在编译就好了,具体也不知道乍回事:lol

网友E:
EALLOW和EDIS是成对出现的   是用来保护寄存器的   dsp中有好多的寄存器是自带保护的
如果你要给带保护的寄存器写值  必须然EALLOW一下  写完值之后再EDIS一下
具体哪些寄存器需要保护  请查看寄存器属性

网友F:
应该是你清除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