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模块

楼主(2013-05-13):
这个模块可以用来无线传输视频数据(摄像头即时传输)吗?

网友A:
一般来讲速率达不到

网友B:
24L01 Up to 2Mbps on air data rate,supports wifi camera

网友C:
距离很短才行,而且不一定稳定

网友:
我在用,不可,320*240的图像 rgb565要10多秒,除非你压缩

网友D:
主要还是他的速度限制了  还有就是抗干扰能力不行   传输距离很短

网友D:
这些信息   技术手册上应该都有的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