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单片机

楼主(2013-05-13):
要求如下:
1、工作电压低于1.5v,
2、程序容量不小于4k,存储介质FLASH,
3、片上自带数据存储单元(下电不丢失,E2P类型和FLASH类型均可),容量128byte以上,擦写次数:不低于10000次。
4、自带液晶驱动,4com*16seg以上
5、休眠功耗小于5uA
6、带1路UART口,
7、具备6个类似外部中断的IO口,可以满足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实现下电按键唤醒和信号采样功能。
8、除去液晶驱动口线外IO口不少于12个。
9、封装形式:贴片封装或COB绑定,能提供COB绑定片最佳
10、支持在线编程和调试功能。
备注:使用量大,欢迎推荐
QQ:330705632

楼主:
满足以上功能的MCU这么罕见啊,这么多大虾竟然没有1个知道的??????

网友A:
工作电压1.5V的单片机,没有用过;MSP430好像有,主要用在单节电池供电的系统,但是不知道其他的配置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B:
除了工作电压。。。

楼主:
我原来是用430F413的,但是该芯片封装体积有点大,而且核心是我必须采用3v的电池,3V纽扣电池的尺寸比1.5V 电池尺寸大太多,导致经常修改结构。比较悲剧,所以。。。。。。

楼主:
主要目的是想降低布板尺寸,并且可以很好的和外围的1.5V专用芯片通讯、供电。欢迎各位大虾推荐

网友C(2013-07-26):
1.5V供电  这个比较难吧

网友D:
要求有点高,呵呵

网友E:
HT应该有

网友F:
<1.5V???
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