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从spi flash中启动内核需要的条件

楼主(2013-05-13):
一般我所接触的板子要么是从sd卡启动(imx233-olinuxino-micro)要么是从NAND FLASH启动,不过现在手头个项目使用的是imx233芯片,想从spi flash启动。之前从未接触过从spi启动的。想请教大家我改怎么设置?

楼主:
我用的spi flash是m25p80,配置内核时这个文件也编译了。spi的信息也都添加了。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imx233_spiflash_partitions[] = {
    {
        .name = "BootKernel(spi)",
        .offset = 0,
        .size = SZ_1M,
    },
    {
        .name = "Rootfs(spi)",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size = MTDPART_SIZ_FULL,
    },
};

static struct flash_platform_data spi_flash_data = {
    .name = "m25p80",
    .parts = imx233_spiflash_partitions,
    .nr_parts = ARRAY_SIZE(imx233_spiflash_partitions),
    .type = "m25p64",
};

static struct spi_board_info spi_board_info[] __initdata = {
    {
        .modalias = "m25p80",
        .platform_data  = &spi_flash_data,
        .mode = SPI_MODE_3,
        .max_speed_hz = 2000000,
        .chip_select = 0,
        .bus_num = 1,
    },
}
我把生成的zImage 上传到内存直接启动,但一直启动不了。出现kernel panic

请哪位使用过imx233的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2014-04-14):
是否需要把启动代码拷贝到特定的位置?这种芯片启动都有特殊要求的。仔细看下芯片及flash的datasheet

网友B(2014-06-08):
要让内核从spi flash启动,首先你要把内核uImage烧写到spi flash中去把;然后,在u-boot的bootcmd命令参数中,使用 sf read 命令将u-boot拷贝到内存某一位置。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从内存中启动内核失败,跟是不是从spi flash启动没有关系,先解决这个kernel panic再说,是不是根文件系统rootfs没指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