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运行速度慢

楼主(2013-05-13):
stm32103ve芯片,同样的硬件,同样的程序,在不同的板子上会出现速度慢的情况,例如刷屏速度慢,蜂鸣器响1s变成6~7s等,大家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以这样分析:
(1)函数执行是否有出错重试
(2)有否错误的端口中断,密集的中断会影响,
(3)外围器件的速度是否匹配,比如有些外围器件的ready信号慢
...

网友B:
这应该是软件的缺陷咯
估计又是 用 nop 指令延时方式定时造成的

网友C:
从描述来看好想是主时钟变慢了6~7倍。
一般不考虑软件的问题,因为软件毕竟有触发条件,不可能加载相同的软件结果有的板子块,有的板子慢,这样的情况。
首先应该考虑焊接的问题,如果确认焊接OK的话,再看看晶振和PLL,还有boot的上下拉配置等和时钟相关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描述来看好想是主时钟变慢了6~7倍。
一般不考虑软件的问题,因为软件毕竟有触发条件,不可能加载相同的软 ...

像是硬件的问题,因为是同一批的板子,下的也是同样的程序,怀疑可能是晶振电路的问题,或者是某些元器件质量问题

网友D(2013-07-11):
我这也有两块STM32F103VET6的板子,同样的硬件同样的程序,其中一块正常一块慢一半,更换STM32芯片后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E:
晶振停了

网友F:
软件问题吧,

通过定时中断输出GPIO信号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G(2014-03-28):
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H(2015-04-13):
硬件问题,曾经量产的板子出现过这个问题,后来查的原因是,晶振贴片时一引脚容易贴到焊盘周围的地上。

网友I(2015-09-23):
可能是你的STM32的晶振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