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软件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13):
我在用cadence软件画电路图时,连接元件时老是出现以下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论坛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下,万分感谢。图如下

网友A:
这个不是提示错误  这个是你的操作步骤
意思就是你最后一次操作时连接了那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提示错误  这个是你的操作步骤
意思就是你最后一次操作时连接了那个点
...

我以前的版本元件之间连线时有两个电气连接点,换了新版本后发现连接元件电气连接点只有一个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困惑的很。

网友B:
看看你的引脚是不是已经连接其他信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提示错误  这个是你的操作步骤
意思就是你最后一次操作时连接了那个点
...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