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问题

楼主(2013-05-13):
各位大虾,为什么我的DS1302断电之后就不会工作了,有加备份点电池3.3v的,在不断电源(5v)的时候,工作是正常的!!引脚我也查看了,也是正常的,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我又专门写了一个专门的初始化和一个读取显示的函数,当初始化函数下载下去后  再下载读取函数,原本应该是初始化函数下载下去后DS1302就开始工作了的,但是我等十来分钟下载读取函数读取的时候,发现显示的是初始化时下载的时间!!!!!!!之后走的时间跟钟的一样!!!

还有就是初始化函数下载后   我一直是没有关主电源的!!!因为一关 在读取他就显示  00年  01月   01日   星期01         00时        00分       80秒

网友A:
检查程序是不是在每次上电后都错误操作了RT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程序是不是在每次上电后都错误操作了RTC芯片?

这个应该没有啊 ,因为我现在的函数就只有LCD和DS1302

网友B:
我现在的函数就只有LCD和DS13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没有啊 ,因为我现在的函数就只有LCD和DS1302

我让你检查的就是DS1302那部分的程序啊。

例如你的代码有没有判断DS1302起振位的状态?已经振荡和不振荡的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原来做过MSP430F169与DS1302接口实验,每开一次机时间总是慢十几秒,后来仔细检查,发现还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让你检查的就是DS1302那部分的程序啊。

例如你的代码有没有判断DS1302起振位的状态?已经振荡和不振荡 ...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我已经解决了,原来是芯片问题!!!!!!!!!!!!!!!!!!!!!气死我了!!!!!!!!!先前的是买的是国产芯片!!!!!!!!!!!!!!!!!后来网上看到有类似的问题他说是芯片问题,我就另外买了进口的芯片。以前的程序一点没变就这样下载。运行OK!!!主电源断电后正常工作。经过这次以后每次出问题可能都会想想是不是国产的!!失望!!!!!!!!!我不是不支持国产,但是国产你怎么也得把最起码的功能给实现吧!!!!!!!!!!!!

网友A:
可以联系芯片厂家的技术支持确定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