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ADS新手跪求

楼主(2013-05-13):
怎么由这个基本电路图1
通过ADS得出图2
要设置中心频率为30MHZ。电路里的电容电感值怎么设置?

楼主:
求各位大虾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是知道设计参数,设置好,然后得到相应的拓扑和参数。要么就是知道拓扑和参数然后仿真,再调节。有本书,你可以参考一下《ADS应用详解-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