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程序,停在startup_stm32f10x_hd.s中

楼主(2013-05-13):
本人用的是STM32F103C8T6,嵌的是ucos-III,操作系统开始运行,进入到第一个任务,在执行过程总是停在
startup_stm32f10x_hd.s文件的  B  处,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B       .

                ENDP

                ALIGN

网友A:
有末实现的中断服务函数。
看NVIC寄存器是哪个中断触发了。

楼主:
是有中断服务没有配置,谢谢!

网友B:
中断需要配置一下   之外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呵呵  应该没什么难度   顶一个

网友C(2013-08-19):
NVIC中中断的配置与系统it中断的名称不对应(it中断中无此中断)

网友D:
应该还是这款单片机不是很熟悉导致的   楼主

网友D: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就有了解决方案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