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PWM模式

楼主(2013-05-13):
使用定时器4_ch1的pwm模式,初始化后就输出高电平,有什么办法可以输出低电平,使能后再变高?

网友A:
输出固定脉宽频率的PWM波   百度一下   如何设置寄存器  来实现PWM波的输出

网友A:
你对PWMB波的输出原理不懂  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  当初我也是  看看网上的教程  基本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PWMB波的输出原理不懂  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  当初我也是  看看网上的教程  基本就会了 ...

我试着改动了计数方式、输出极性,得到初始化后是低电平,使能后立马输出一定占空比的低电平信号,然后变成高电平。
我先要的效果是:初始化后是低电平,使能后立马输出一定占空比的高电平信号,然后变成低电平。请问还可以改动什么寄存器达到效果?
谢谢你!

网友A:
430单片机的设置方式  是设置两个寄存器  CCR0和CCR1   通过调节他们之间的比值  来调节占空比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A:
单片机的端口设置   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