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输出

楼主(2013-05-13):
这个是电机的输出端,那两个电容和电感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滤除电刷火花干扰

网友B:
平滑供电并减弱电刷通断时产生的电火花。

网友B:
滤除火花干扰和降低/消除电火花本身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C:
目前来说  见过在电机两端并联陶瓷电容的  你这种连接法应该是平滑电压  减小正反转切换大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来说  见过在电机两端并联陶瓷电容的  你这种连接法应该是平滑电压  减小正反转切换大脉冲 ...

没得加电感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得加电感的么

只是我没见到过  呵呵

网友A:
这个电路没办法“减弱火花”!但是却可以滤除火花尖峰电压通过电源传递或辐射出去所形成的干扰

网友A:
借贵版做个电工基础训练

这里派型滤波不同之处是防止逆向供电侧干扰

网友D(2013-07-26):
引用 网友C:
目前来说  见过在电机两端并联陶瓷电容的  你这种连接法应该是平滑电压  减小正反转切换大脉冲 ...

我也见过有的已经做成产品的驱动板上很多都是并联上了一个瓷片电容,那个不也是为了平滑电压,相当于起到了一个滤波的作用吧,但是这个电容值应该是怎样来计算啊,请指教,还有就是以上的的那个电路里面也连上了一个电感,这些值如果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最后也只有是会带来负效应,这些值到底是怎样确定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见过有的已经做成产品的驱动板上很多都是并联上了一个瓷片电容,那个不也是为了平滑电压,相当于起到 ...

关于计算  具体没计算过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计算  具体没计算过  呵呵

同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