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单片机的电热水器定时控制器设计程序

楼主(2013-05-13):
基于单片机的电热水器定时控制器设计程序
1、根据要求选择单片机的型号,并设计外围电路;
2、设计电热水器定时控制器;
3、要求7:00-8:30、11:00-13:00、17:00-19:00、21:00-22:00控制热水器出热水;

网友A:
是不是毕业设计呀。。。。。。。。。

网友B:
这比较简单,编写好按键扫描子程序和按键处理后,在时间管理判断就行
//**************时间管理********************
//******************************************
void time_man(void)
{
          if(f_timer_on==1)                                                                                     //定时功能
          {
                    dingshi_count++;
                    if(dingshi_count>= 500)
                           {
                                  dingshi_count=0;                                                               //1秒时间到
                                  dingshi_minute++;
                                  if(dingshi_minute>=60)
                                  {
                                         dingshi_minute=0;                                                   //1分钟时间到
                                         if(temp_timer_time>0)
                                                 {
                                                           temp_timer_time--;                                       //则定时时间减一
                                                           if(temp_timer_time==0)
                                                           {
                                                                     f_timer_on=0;
                                                     L_dio=OFF;                                       //定时时间到,则关闭负载
                                                     N_dio=OFF;
                                                                         buz_set(5,500);                       //并响5声
                                                                         dingshi_minute=0;
                                                                         dingshi_count=0;
                                                                         f_dingshi_led=0;                      //关闭定时指示灯
                                                           }
                                                 }
                                  }
                           }
          }
             if(f_start==1)                                                                                                    //预约功能
             {
                if((hour==hour1)&&(minute==minute1)&&(secs==0)&&(t_2ms==0))
            {
                                  L_dio=ON;                                                                                   //预约时间到,则接通负载
                                  N_dio=ON;
                                  buz_set(5,500);                                                                                   //并响5声
                                  f_heat_on=1;                                                                                           //显示加热动态图标
                        }
                        else  if((hour==hour2)&&(minute==minute2)&&(secs==0)&&(t_2ms==0))
            {
                                  L_dio=OFF;                                                                                           //工作时间到,则关闭负载
                                  N_dio=OFF;
                                  if(f_heat_on==1) buz_set(5,500);                                                   //并响5声
                                  f_heat_on=0;                                                                                           //关闭加热动态图标显示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毕业设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比较简单,编写好按键扫描子程序和按键处理后,在时间管理判断就行
//**************时间管理*************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