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不是说信号的传输要先调制到很高的频率吗,比如,铁路通信中,工作频率是400M,呼叫信令频率是100多HZ,问:400M的工作频率是指调制完的信号的频率吗,呼叫信令频率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400MHz的信号是载波,信令则是内容,信令调制在载波上再传输,接收侧解调后恢复信令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MHz的信号是载波,信令则是内容,信令调制在载波上再传输,接收侧解调后恢复信令内容。 ...

貌似信令是一个什么引导的信号吧?和我们要传输的音频信号不一样吧,传输过程就把信令和音频信号调制到载波上吗?

楼主:
有点了解了,信令相当于一个密码,密码符合了才选择收听,比如说亚音频信令

网友A:
信令就是指令,一般用特殊的信号或代码表示,就如电话中双音频拨号信息就是信令,通话内容则不是,密码是加密的信息,无法从表面窥视真正的内容,非加密的信息不能称为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