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8V输出电源应用

楼主(2013-05-13):
最近见过一款输出是1.8VDC的电源模块,说是给IC什么的供电,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见过3.3VDC以下输出供电的电源模块呀?知不知道用在哪种地方呀?

悬赏30分,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POL比较常见的输出吧。大多数POL可以做到0.8V输出甚至更低,厂家很多,像TI、爱立信、bellnix、murata都有的相关的产品线,通讯方面用得比较多。

另外,现在很多三端稳压器都有这种输出,一般的LM78系列就有呀,不同厂家能做到的效率不一样而已了。

网友C:
通信系统中最是常见,也如楼上所的POL电源是最常见的,低电压、大电流

网友D:
通信类电源比较常见,1.8V以下供电都是DSP等芯片,此类IC的输入电流都较大,使用低压供电的目的是为了减小损耗,提高其温度特性。

网友E:
给FPGA,DSP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感谢这位哥连续不断的在不同帖子里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L比较常见的输出吧。大多数POL可以做到0.8V输出甚至更低,厂家很多,像TI、爱立信、bellnix、murata都有 ...

这位哥专业~~

网友B(2013-08-09):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t/power_portal.page
参考下TI的产品资料,很全面,希望那个这个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F:
FPGA上好像有的。

网友G:
1.2 1.8 在DSP FPGA上有应用的。

网友G:
2.5在m3单片机上可以做参考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