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遇到问题,头疼。。

楼主(2013-05-13):
机壳已经接地,机壳上有个钥匙开关,钥匙开关与机壳连接,对钥匙开关进行6kv放电时,几次之后系统死机,因为有内部wdt,系统复位,有时候放电10几次死机,不知是何原因,机壳已经接地了,为何静电泄放不出去?

网友A:
可能是钥匙开关中间有一层塑料,接地只是将外面的结构进行接地,内部钥匙及锁芯是没有接地的,接地就没有问题了,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静电一般是接地问题

网友B:
要看是接触放电还是空气放电,不同的放电方式出现的问题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因为他们的路径通常是不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钥匙开关中间有一层塑料,接地只是将外面的结构进行接地,内部钥匙及锁芯是没有接地的,接地就没有问 ...

对钥匙开关是接到机壳上的,机壳是连接到大地的,钥匙开关内部是连接到数字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接触放电还是空气放电,不同的放电方式出现的问题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因为他们的路径通常是不相同的 ...

对机壳进行接触放电会死机,机壳已经接大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机壳进行接触放电会死机,机壳已经接大地。

虽然接了但不一定接地良好;
我的一款产品送检用的也是金属锁,万用表量绝对没问题,实际打静电只要打锁孔就死机,最后专门锁芯与机壳又接了跟1.5的线解决了;(门锁,还不连接内部电路)

“钥匙开关内部是连接到数字地的”,锁内部的开关与锁芯或外壳放电时有感应了,在开关线上绕个小磁环试试,相当于加2个穿心电感;(因为是老产品,我们是用塑料锁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D:
锁的结构导致接地不充分,所以用锁芯带接地柱的,或绝缘锁芯来解决

网友A:
那应该是接地不可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的结构导致接地不充分,所以用锁芯带接地柱的,或绝缘锁芯来解决

今天试验发现与锁关系不大,即使不连接锁,只对机壳放电也会导致设备死机,机壳已经连接大地,感觉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验发现与锁关系不大,即使不连接锁,只对机壳放电也会导致设备死机,机壳已经连接大地,感觉很奇怪 ...

那可能是结构的问题,不致产品是插板式结构,还是箱体结构,外壳表面之间的导线连续性怎样,外壳的导电不连续情况会影响静电的泄放,以至于影响内部设备的工作

网友D:
机壳的连接处也需要检查接触可靠性。做实验先找出是那一部份的机壳容易导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结构的问题,不致产品是插板式结构,还是箱体结构,外壳表面之间的导线连续性怎样,外壳的导电不 ...

是箱体结构的,箱体是铁的,上面喷漆,箱门的锁与箱体连接,还有个钥匙开关与箱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保证你所接的大地没有问题

实验室的大地,应该是没问题的,试验室里emc设备都有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没有头绪,应该把大家提出可能导致的原因,一个一个的实际去确认,凭空想有时候问题很难解决问题。 ...

也是在试验排除导致死机的可能性,现在只连接一个主板和液晶,其他系统都没有连接,打机壳还是死机,箱体上与大地连接了两根地线,现在比较疑惑,直接对箱体放电相当与对大地放电,静电应该很快泄放到大地,但是放电10几次后还是会影响系统。

网友F:
外壳和系统地是单点连接还是多点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壳和系统地是单点连接还是多点连接呢?

外壳与系统的数字地没有连接的。

网友G:
打外壳会死机不?
如果也会,就是接地阻抗太高,或者你接的地和静电设备的地不是一个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钥匙开关是接到机壳上的,机壳是连接到大地的,钥匙开关内部是连接到数字地的。 ...

是不是中间的塑料的问题啊,防电等级不够,会使得有耦合的静电流入内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外壳会死机不?
如果也会,就是接地阻抗太高,或者你接的地和静电设备的地不是一个地。 ...

会死机,接地阻抗怎么测量?兆欧表么?静电设备的地与被测设备是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中间的塑料的问题啊,防电等级不够,会使得有耦合的静电流入内部电路! ...

我试了下,钥匙防电等级就1级 2KV,我们要求6KV的。就是为了不让对内部放电,所以钥匙外壳要接到大地上。

网友I:
可以用导电塑料把插件板包裹起来再插入箱体中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箱体结构的,箱体是铁的,上面喷漆,箱门的锁与箱体连接,还有个钥匙开关与箱体连接。 ...

检查一下门与箱体之间是否可靠连接,最好是门与箱体的接触面都可靠连接

网友J:
可以找对应关键信号线加上1UF电容试试

楼主:
现在怀疑是防电时空间耦合到线路板上导致系统死机,因为把线路板拿到机箱外面,对机壳防电也会导致死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怀疑是防电时空间耦合到线路板上导致系统死机,因为把线路板拿到机箱外面,对机壳防电也会导致死机 ...

静电泄放通道不畅的原因,重点检查外壳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泄放通道不畅的原因,重点检查外壳结构

我现在想调整下线路板,原来是双面板,打算做4层板,4层板的电磁兼容是不是比双层板能好些

网友A:
需要合理的进行电源与地层分割,合理的布局,一般情况下,4层板的电磁兼容比双层板好一些,依赖于PCB设计

网友B:
先找到根本原因吧,找不到原因的话改版没有任何作用,与多少层板更是没啥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到根本原因吧,找不到原因的话改版没有任何作用,与多少层板更是没啥直接关系. ...

现在基本确定应该是辐射导致的系统死机,但是具体辐射到哪些线路上不好查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确定应该是辐射导致的系统死机,但是具体辐射到哪些线路上不好查呀。 ...

可以借助频谱分析仪和各种探头进行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借助频谱分析仪和各种探头进行查找

不太好测量,当静电枪放电时,空间辐射的电磁场会耦合到测量设备的探头上,有时甚至会到时示波器重启。

网友A:
用高压探头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线路板重新做,等待验证结果。

网友K(2014-05-05):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线路板重新做,等待验证结果。

您好!
关于该ESD问题,解决了吗?
最近一款产品,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谢谢!

网友L:
建议数字地在电源处单点接机壳大地,
并在各其他各处通过电容来接机壳试一下

锁芯也电容接大地

网友M:
同意是PCB内部线路的抗幅射不行的原因。

内部关键的信号线,受到干扰了,可以在相关的关键信号线上全部接滤波电容进行测试看下。 如改版也要注意下地平面 的良好。

总是放电几次之后死机吗,是不是放电速度太快了, 放电速度不要超过1s/次

网友N(2014-09-03):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O:
接触不良

网友P(2021-12-06):
引用 楼主:
外壳与系统的数字地没有连接的。

1.电荷积累,导致内部电路死机;2.外壳与数字地要良好搭接,保证低阻抗,数字地与机箱等电势,就不会有静电积累(静电电流都从机箱泄放走了);3.如果外壳有数字没有良好搭接,存在阻抗,就会有电势差,有电势差就会有分布电容,分布电容为静电电流提供泄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