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TRIM脚调压是否会影响电压精度和纹波

楼主(2013-05-13):
(无正文)

网友A:
(1)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的明白电压精度的概念:电压精度=(Vout-Vnom)/Vnom *100%,其中:设定输入电压为标称值,输出为额定负载,Vout指的是实际输出电压,Vnom指的是输出的标称值;如果经过Trim调节后,其理论的调节值作为Vnom,输出的实际值作为Vout,这样的条件下,输出的精度是不会改变。
(2)Trim脚的作用对纹波无影响。

网友B:
为什么TRIM的电压范围不能在调宽点呢,这样对大电流低压输出的产品还是比较有用的,如一系统需要5V供电,电流10A,由于输出线上加了防止反偏的二极管,存在较大的压降,再加上线路上的线损,总的压降就要到0.5V以上了,这样5V输出的TRIM就要受到限制了,无法满足最后5V到达最后的系统负载,而使用9v输出的产品,那功率就要提高很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变高。

网友C:
TRIM功能是微调输出电压的,一般技术手册中都是标示+/-10%Vo,如果范围调的很宽,这个指标与输出过压保护是有一定的冲突的,容易触发输出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