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的logic analyzer能看出SPI的时序吗

楼主(2013-05-13):
用的是MPLAB 8.70 , 芯片PIC18F4550:

执行就是没结果,代码也很简单:
TRISCbits.RC7=0;
TRISBbits.RB1=0;
TRISAbits.RA5=1;
unsigned char sync_mode = SPI_FOSC_4;//MHz
unsigned char bus_mode = MODE_01; // default SPI bus mode 0,0
unsigned char smp_phase = SMPMID;
CloseSPI();
OpenSPI(  sync_mode, bus_mode,smp_phase );
while(WriteSPI(0xaa));
CloseSPI();
while(1);

网友A:
没玩过,是不是要设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是不是要设置什么?

换用了示波器,发现时序是正确的。logic analyzer的RB等普通口是可以输出,可能真需要设置什么吧。。。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你io输出要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你io输出要设置正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