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827,急~~~~~~~~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5-13):
没人提建议,自己顶一个,在线各位大牛答案!

网友A:
着重考虑电源,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重考虑电源,过高

是指AD827的供电电源吗

网友B:
一个二极管也没看到,你多加几个二极管保护,怎么会烧呢

楼主(点评):
确实加了二极管钳位后,对器件起到了保护作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二极管也没看到,你多加几个二极管保护,怎么会烧呢

如果是用稳压管,漏电流太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重考虑电源,过高

我看datasheet里面最高±15V的供电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A:
是啊,输入侧加限幅2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输入侧加限幅2极管

补充一点,信号是50——1M的频率,限幅二极管只是对直流有效果吧,对高频交流信号漏电流很大!

网友A:
嗯,源阻抗挺高影响可能有,试试吧

楼主(点评):
问题已解决,降低了供电电压,采用正负5V供电,输入端加了钳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源阻抗挺高影响可能有,试试吧

我怀疑是继电器切换瞬间,AD827输入空载引起的,但是判断不出来!

网友A(点评):
输入加钳位或限幅,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源阻抗挺高影响可能有,试试吧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lenovo/桌面现在运放输入端通过4148两个二极管进行钳位,输入信号保证不超过正负12.7V,示波器上看输入信号是不会超过这个范围,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