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现状或历史~求助

楼主(2013-05-13):
如题,写论文要用,找了好多数据库都没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话题不好展开写,尤其是要深入研究的话。换个吧
仪表放大器在1960S叫数据放大器,HP 6几年做出专业成品。大约80s后才改叫医用放大器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共模抑制比,于是差分结构是首选,主要有直接耦合和载波耦合两种实现,教科书上给的是3运放结构,还有种事两运放结构,它们共同的缺点是共模抑制比严重依赖于电阻的匹配度。

楼主:
虽然有点少但还是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