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可控硅控制的问题

楼主:
各位兄弟姐妹,帮我一个忙吧:
我在用可控硅控制的时候,遇到下面一些问题,还请指教。
原理图如下:

1,  阻性负载 25W

2,  容性负载
1)        5W LED, PF=0.5

为什么容性负载,有些周期打不开。

2)         45W 节能灯

但是节能灯却可以每个周期打开呢。

网友A(2013-05-13):
这类负载特性复杂,无典型意义

网友B:
那是因为楼主的触发电路不好,RC时间常数不对,用RC电路去触发可控硅只适合简单的无控制电路,如果有控制器,最好使用可控的电流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