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rm9从哪开始学

楼主(2013-05-13):
哪位大侠  介绍下 arm9怎么开始学,  想学arm9 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 一点方向都没   网上的视频都是直接讲操作系统   完全不明白在讲什么玩丫
另外 本人有单片机基础,以三星2440或者2410为例, 怎么才能把这个芯片先当单片机用,至于什么操作系统那些后续再说   求高手给我指条明路    万分感谢!!!

网友A:
先当成单片机来学  后面上操作系统

网友B:
;P看来楼主单片机基础很有限啊
,如果单片机基础很扎实,其实2440就是一个带的资源比较多的单片机而已啊

网友C:
这类比较复杂的片子, 当单片机用会比较累. 这就点像PC, 有几位是在裸机上做设计的?

网友D:
找块开发板, 就着书本从例子开始学.
另外, ARM 的内核也应该做些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单片机基础很有限啊
,如果单片机基础很扎实,其实2440就是一个带的资源比较多的单片机而已啊 ...

是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类比较复杂的片子, 当单片机用会比较累. 这就点像PC, 有几位是在裸机上做设计的? ...

先了解一下底层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找块开发板, 就着书本从例子开始学.
另外, ARM 的内核也应该做些了解.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单片机基础很有限啊
,如果单片机基础很扎实,其实2440就是一个带的资源比较多的单片机而已啊 ...

嗯   新手呢.... 刚学完单片机   想朝arm9发展       不知道 当单片机用需要用到什么软件烧程序   还有 像单片机一样的最小系统  怎么搭建    本人不喜欢开发板  因为开发板都是已经弄好了的    到头来 还是不知道 怎么搭建单片机最小运行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呢

哥  给条活路走走    初来乍到 不容易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新手呢.... 刚学完单片机   想朝arm9发展       不知道 当单片机用需要用到什么软件烧程 ...

那就下个原理图,自己画快板,板子也不大,画起来很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  给条活路走走    初来乍到 不容易呢....

网友E(2013-06-19):
要跑操作系统的话,无论linux还是wince,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定制一个系统,就是拿别人的代码改起来,你也得干两月),绝非一个单片机程序可以类比。如果裸奔,那就跟寄存器打交道了,可是,有几个人弄这么个芯片裸奔啊!

如果当单片机用,首选STM32或者M3之类的,它的软件系统可以弄小点,裸奔还是可以的。

楼主(2013-07-22):
没有一个人答到点子上....  我要的是具体的指导方向。不是跟什么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