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 怎么吃蜂蜜

楼主(2013-05-13):
最近回老家,带来一斤蜂蜜,纯野生的。可不知道怎么吃为好,请指导的朋友,给个小建议!

网友A:
我喜欢吃蜜汁番茄

就是把番茄泡一下,去皮,切块,加上蜂蜜和糖,夏天吃很消暑的

网友B:
百度上蜂蜜的食用方法

蜂蜜药膳  蜂蜜萝卜:取鲜白萝卜洗净,切丁,放人沸水中煮沸捞出,控干水分,晾晒半日,然后放锅中加蜂蜜150克,用小火煮沸调匀,晾冷后服食。适用于消化不良、反胃

  蜂蜜
、呕吐、咳嗽等。
蜂蜜鲜藕汁:取鲜藕适量,洗净,切片,压取汁液,按1杯鲜藕汁加蜂蜜1汤匙比例调匀服食。每日2-3次,适用于热病烦渴、中暑口渴等。
鲜百合蜂蜜:鲜百合50克,蜂蜜l~2匙。百合放碗中,上屉蒸熟,待温时加蜂蜜拌。睡前服,适宜于失眠患者常食。
芹菜蜜汁:鲜芹菜100~150克,蜂蜜适量。芹菜洗净捣烂绞汁,与蜂蜜同炖温服。每日1次。适宜于肝炎患者饮用。
蜂蜜核桃肉:蜂蜜1000毫升,核桃肉1000克,核桃肉捣烂,调入蜂蜜,和匀。每次服食1匙,每日2次,温开水送服。适宜于虚喘症。
蜂蜜苹果汁做法:
1、材料:苹果250g,洋槐花蜂蜜,纯净水
2、蜂蜜苹果汁的做法:准备好纯水,蜂蜜,苹果去皮,洗净,切小块
3、把苹果放入搅拌机,放适量纯净水
4、搅拌40秒
5、把苹果汁过滤出来
6、加适量蜂蜜搅拌均匀即可
7、配上苹果馅饼,绝妙的早餐
柠檬蜂蜜泡水
买来整个的新鲜柠檬,将柠檬切片装在小玻璃瓶中,放一片柠檬就洒点蜂蜜在上面,放一片洒一点,直到整个柠檬装完,就这样然后盖好盖然后放冰箱,利于保存,不至于会浪费。要喝的时候取一片柠檬放在杯中,然后加一勺蜂蜜,用温水冲调就可以,开水会破坏蜂蜜的成份的。柠檬会很酸的,可以多加些蜂蜜,我一般加两三勺的,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来的。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A:
楼上的又来和我抢分

楼主:
多谢,楼上的支持

网友C:
还真不知道蜂蜜怎么吃,我好想吃不惯那个味儿!

网友D(2013-06-14):
睡前 吃一点吧

网友E:
我一般就早上用开水冲着喝,方便!

网友F:
如我要蜂蜜的 可以找我,我们家养蜂的。632371563

网友G(2013-07-18):
8楼,蜂蜜是不能用开水冲的,开水会破坏蜂蜜里面的营养,而且开水冲蜂蜜好像也不甜,正确的做法是应该用温开水冲。

网友H:
学了不少~~

网友I:
大枣几枚开水泡   等水温后在加蜂蜜    我一般这样

网友C:
看个人喜好了吧!

网友J:
睡上喝,温的开水就行,太汤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