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后仿真正确,但实际不对

楼主(2013-05-13):
没事干重写了一个uart的程序,功能仿真对,上板子一看自发自收都不对
单个字节,单个字节的发,就可以看出有的bit是错的
多个字节发的,错的就更严重了

做了后仿真,也没有看出问题
把时钟约束了下,Fmax=90MHz+++

现在我不知道该从哪里检查了

希望各位可以指点下方向

网友A:
等待猴哥

楼主:
无意中发现了问题

采用第一种写法得到UartClk,就会出问题
采用第二章写法得到UartClk,一切都正常

请教这两种写法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后仿真里体现不出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意中发现了问题

采用第一种写法得到UartClk,就会出问题

组合逻辑经常会出现毛刺,我以前也遇到过,还是使用同步设计比较好

网友C:
组合逻辑会出现毛刺。
产生的的原因是:clkcount各个位的变化不一致,使uartclk不准

楼主: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后仿真为什么体现不出来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后仿真为什么体现不出来呢

后仿的结果不一定使正确的。因为后仿体现不出线延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组合逻辑会出现毛刺。
产生的的原因是:clkcount各个位的变化不一致,使uartclk不准 ...

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仿的结果不一定使正确的。因为后仿体现不出线延时

加入sdf文件的后仿真,体现不出延迟?

网友E:
后仿真又没考虑接收端的时序及电路板的延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入sdf文件的后仿真,体现不出延迟?

当然体现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后仿真又没考虑接收端的时序及电路板的延时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