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正负5V电源设计

楼主(2013-05-13):
为什么有人说我的这个电路会冒烟?我看下面说的主要是把两组整流桥换成一组?我最初的电源设计图是在网上找的如下图所示。老师看了之后让我用两组整流桥。迷茫了?求指点。

网友A:
还行吧,变压器选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吧,变压器选什么参数?

还没定呢。就画了个草图。求指点。你觉得选何种参数的变压器合适?

网友B:
re 3:vin变化范围?Iout=?Vout变化范围?变压器结构形式?变压器静态电流?等,只有这些确定后,才能确定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 3:vin变化范围?Iout=?Vout变化范围?变压器结构形式?变压器静态电流?等,只有这些确定后,才能确定 ...

这么复杂啊。我们老师要求是设计正负5V电源给STC单片机供电。我不知道有这么复杂呢。我只知道变压器的输入端是普通的220V交流电。现在我该怎么办?求指点

网友B:
估计买一个e型的,输出为10v(1a),二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买一个e型的,输出为10v(1a),二路即可。

谢谢你了。我这边只需要在protel中仿真,然后写报告分析电路就行。请问我在protel中选用哪个型号的变压器合适?

网友B:
无所谓,选个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所谓,选个电压源

好的。谢谢了。

网友C:
先确定VIn的范围,再去选择计算变压器啊。

网友D:
一看就是书上的图啊,呵呵

网友E:
整流桥是多了一组。改成两组全波整流,D2去掉,只留D1。
中间抽头改接输出地;D1原接中间抽头的接到变压器副绕组的反相端;U2的Vin接到D1的负输出。

网友F:
只要一个桥就可以了

网友G:
桥对只要一组即可,变压器中心抽头接地

网友H:
此图错误,接上交流电源两秒钟就冒烟。

13楼所述是对的,但所用名称“反相端”不妥。

同意!…因要整流、管他顺向、逆相!·哈!

网友I:
这个不冒烟儿:P

输出5V、加上管压降、电网波动等因数:6.8V是否小了???

网友J:
一个桥然后中心抽头,构成全波整流电路。鉴定完毕。再着注意变压器副边电压,呵呵稳压芯片压降过大功耗会过大额。滤波电容采用大电容平滑波形,小电容进行高次谐波滤波。望高手指教。

嘿嘿!…说起来蛮专业、高次谐波????拜托!这是工频!好不好!……50HZ··………100HZ

网友K:
如上所说,1、变压器可以采用220V转9V的。2、只采用一组整流桥。3、加大滤波电容,一般可选用3300u/25V。

网友L:
会通过公地端短路。当其一个周期内,在负半波时,会冒烟。

你是怎样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上所说,1、变压器可以采用220V转9V的。2、只采用一组整流桥。3、加大滤波电容,一般可选用3300u/25V。 ...

谢谢你了。但是我不明白两个整流桥和一个有什么影响?我原来自己找了个电路是只有一组整流桥的,但是我的导师把我的换成两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流桥是多了一组。改成两组全波整流,D2去掉,只留D1。
中间抽头改接输出地;D1原接中间抽头的接到变压器 ...

为什么要去掉D2?我原来也只有一组整流桥的,拿给老师看时老师说换成两组整流桥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M:
分析下负半周就知道了

网友H:
两个桥,负半周期将发生短路,电流方向如图。

网友H:
若一定要用两个桥,必须用23楼图示的变压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若一定要用两个桥,必须用23楼图示的变压器。

版主,这个他会要求用两个整流桥,这样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桥,负半周期将发生短路,电流方向如图。

谢谢。果然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若一定要用两个桥,必须用23楼图示的变压器。

终于看到我想要的了,其实老师当初在稿纸简易画的时候就是用23楼那种变压器的,可是我在protel中找不到那样的变压器,然后就成了这样的。我也是担心变压器部分有问题才发上来请教的。求指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但是我不明白两个整流桥和一个有什么影响?我原来自己找了个电路是只有一组整流桥的,但是我的 ...

做两组是不是要做一个12V,一个5V的?奇怪?如果是还得参照哪位技术达人gxs64的变压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师:

貌似需要的就是这种变压器。但是我在protel中找不到这种变压器。难道用三个电感画一个变压器?

网友B:
如果是仿真直接用二个电压源

网友B:
你是画图 or 仿真?

网友N:
这个会冒烟的,3出线必需用单桥,4出线才可以用双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画图 or 仿真?

画图。

网友B:
kao,你难道自已不会做个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kao,你难道自已不会做个库????

真的不会。求帮忙。

网友B:
你也太....,站内短信加qq

网友O:
楼上的要是一个男娃 你有这么热心不  哈哈

网友B:
re 39:本来不给的,只是这几天公司没事,+这几天心情好。

网友P:
以前做的时候一个桥就可以了

网友I:
(6.8*0.9*1.414*-1.0)0.9=6.9
嗯,不多,取7.5V*2吧,8.2V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6.8*0.9*1.414*-1.0)0.9=6.9
嗯,不多,取7.5V*2吧,8.2V也行

谢谢啦。

网友Q(2013-08-30):
你的7805,7905输入电压是多少?不冒烟才怪呢?

网友R(2014-06-01):
引用 网友B:
无所谓,选个电压源

菜鸟想请假一个问题:一个系统里面需要用到三种电压:3.3V、+5V、-5V、9V,输入电压是3节或者4节干电池提供,我的想法是用AMS1117芯片降压提供3.3V给CPU,用MC34063芯片升压到9V,这样就用了两块芯片了,请问+5V、-5V应该怎么入手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菜鸟想请假一个问题:一个系统里面需要用到三种电压:3.3V、+5V、-5V、9V,输入电压是3节或者4节干电池提 ...

首先要确定这几个电压都需要多大电流,然后才能选择合适的器件,1117这种器件一般需要2V以上的压差,且自身功耗较大,不大适合用于电池系统。

网友R:
引用 网友S:
首先要确定这几个电压都需要多大电流,然后才能选择合适的器件,1117这种器件一般需要2V以上的压差,且自 ...

要求是低功耗,请问下有哪些芯片推荐吗?谢谢

网友T:
引用 网友R:
要求是低功耗,请问下有哪些芯片推荐吗?谢谢

建议另开一贴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要求是低功耗,请问下有哪些芯片推荐吗?谢谢

问你需要多大负载电流,你却说要求低功耗!
不知道负载电流俺也没工夫去猜你的设计需求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