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97A6可控硅问题

楼主(2013-05-13):
由于器件没回来,先用的是变压器变压,变压器输出电压是40V,过零检测的三极管基极接的是通过四个等值电阻分压后的信号,即峰值是5V,电路图的VCC是通过另一组直流稳压电源提供,由同一个变压器提供电源。可控硅处还串联了一个电阻,作为负载

上图由于绘图原因,少了:,过零检测的三极管基极接的是通过四个等值电阻分压后的信号,即峰值是5V,可控硅处还串联了一个电阻,作为负载
示波器检测信号为: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半个波,另半个波截止了

网友A:
呀,怎么没看到负载,直接电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呀,怎么没看到负载,直接电源短路?

呵呵,请看一下说明

网友B:
可控硅触发信号是对接地端的,过零信号也是通过桥对对地的,对变压器交流端的可控硅来说,当然只有半周的触发信号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触发信号是对接地端的,过零信号也是通过桥对对地的,对变压器交流端的可控硅来说,当然只有半周的触 ...

双向晶闸管在四个象限均可触发工作,仅触发灵敏度不同。

楼主还是应该把完整电原理图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晶闸管在四个象限均可触发工作,仅触发灵敏度不同。

楼主还是应该把完整电原理图画出来。 ...

网友C:
图中所有元件都是“????”,如何区分?
应该养成习惯,标注出不同元件的标号。

图中PQ之间绕组是经D1~D4整流桥接地的。P、Q两点电位随时变化。
正半周期(P正Q负),二极管D2D3导通,Q端经D3接地,门极G对地为正,三极管可以工作。
负半周期(P负Q正),二极管D1D4导通,P端经D1接地,门极G对地为负,三极管不能工作。
所以PQ绕组只有半周期工作。

应该修改触发方式。

网友D:
过零检测不能用全桥整流吧,三极管换成光耦更好些。
控制信号的三极管也应该换成光耦。集电极低电平可以得到,高电平怎么得到呢?
仅供参考

网友E:
在电源桥堆输出侧串一个二极管,然后在二极管前检测过零信号,这样可以节省3个二极管,至于不能全周期工作,7楼maychang已经给出了完美的解释。

网友F:
电路太复杂,可控硅的触发不对,有一半波形无法触发。
建议网上搜一下恒温电烙铁的原理图、或者洗衣机、遥控电风扇的原理图,看看别人是怎么设计可控硅电路的。
另外,仔细看看可控硅的数据手册,看看触发象限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所有元件都是“????”,如何区分?
应该养成习惯,标注出不同元件的标号。

像这种该如处理啊?原本打算用三极管对管来改的:借用P0口的开漏,给0则能导通,给1则P0处于高阻,被下拉电阻下拉至G极电压,不过依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电源桥堆输出侧串一个二极管,然后在二极管前检测过零信号,这样可以节省3个二极管,至于不能全周期工作 ...

嗯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这种该如处理啊?原本打算用三极管对管来改的:借用P0口的开漏,给0则能导通,给1则P0处于高阻,被下拉 ...

问题就在于你要用单片机I/O口线控制三极管,所以三极管一定要和单片机共地。而双向晶闸管却不是与单片机共地的。
8楼所说用光耦,是一种方法。光耦是隔离的,这就解决了共地问题。

网友C: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小脉冲变压器驱动晶闸管。此方法过去没有光耦的时代常用,现在有了光耦,很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小脉冲变压器驱动晶闸管。此方法过去没有光耦的时代常用,现在有了光耦,很少见了。 ...

看来用光耦是正解,主要是折腾了好几天没闹出来,心里不爽啊,然后双向晶闸管没有与单片机共地还是有点闹不明白,是不是与之前的G级对地电压有矛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用光耦是正解,主要是折腾了好几天没闹出来,心里不爽啊,然后双向晶闸管没有与单片机共地还是有点闹 ...

晶闸管触发信号是施加在A1与G两个电极之间的,驱动三极管输出是集电极与发射极(或者电源正端)之间的。

网友G:
应该是你的程序 时间算错了 50HZ是10MS就 一个波 用单片片控制。导通角

你量一下CHECK 处的信号 不就明白 了,这还要问呀,等问得到了结果,自己量一下 早分析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你的程序 时间算错了 50HZ是10MS就 一个波 用单片片控制。导通角

你量一下CHECK 处的信号 不就明白  ...

CHECK信号测过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CHECK信号测过了

测试了 上波形啊 如果是市电 100HZ 就对了,再检测程序是不是出错了

网友G:
关于同步信号即过零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