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能器驱动电路

楼主(2013-05-13):
用STC单片机产生了40KHz的PWM方波,通过以下电路驱动超声波换能器发射超声波。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有点,做课程设计,我负责这块,这么小个电路我也不是很懂,分析不好了。求指点。老师让我重点分析这个电路,我无从下手了。求救。

网友A:
前面的比较器是增加带载能力吗?别的功能我没看出来,后面的反相器应该就是为了得到两路相反的波形吧。那前面的U7为啥不换成电压跟随呢?后面你的反相器接VEE是负电源吗,有什么考虑的吗?

网友B:
振子的谐振频率会改变的,一般情况下还需要频率跟踪功能.你这个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比较器是增加带载能力吗?别的功能我没看出来,后面的反相器应该就是为了得到两路相反的波形吧。那前 ...

前面的那个比较器是2.5V翻转,增加驱动能力,好像还有隔离的作用。4049非门好像是个缓冲器还是什么,再之后的电容电阻是换能器的匹配电路。我知道的就这么点,论文怎么办啊?求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子的谐振频率会改变的,一般情况下还需要频率跟踪功能.你这个太简单了。。。 ...

呜呜,这么简单我都不懂。求帮忙,求指点。我现在想把电阻电容去了,然后跟换能器串联个电感作为换能器的匹配电路,这样可行吗?

网友B:
换能器是个容性负载哦,你再加电感更难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能器是个容性负载哦,你再加电感更难调了!

我找的换能器匹配电路的资料是串联一个电感或并联一个电感,一系列分析之后说是并联电感调谐匹配,超声系统的有功电阻没有阻抗变换作用,同时缺乏滤波功能,而串联电感匹配不仅可以使有功电阻降低,且兼有调谐和滤波作用。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换能器内部静态等效电路中负载反应的动态电阻一般有多大?计算串联在换能器的电感时需要用到,我找不到相关数据了。

网友B:
电阻一般就几欧,买换能器会有的。我做的项目 跟同事做的项目都没用到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一般就几欧,买换能器会有的。我做的项目 跟同事做的项目都没用到电感! ...

好的 。谢谢你了,我终于找到一篇**用5.1Ω的,我也用5.1Ω吧。

网友C(2016-10-29):
我来学习一下,paopaol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