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软件越来越大,大家如何应对啊

楼主(2013-05-13):
quartus12.1sp1装个基本软件+modelsim就要8个G.
大家都是怎么应对的啊,这软件也太大了,电脑配置一般一点还不行吧

网友A:
目标芯片的按装可以选择性按装。FPGA的工程软件确实不小,对机子配置的要求也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芯片的按装可以选择性按装。FPGA的工程软件确实不小,对机子配置的要求也高,呵呵, ...

不知道为啥一定要把nios集成进去,nios很多人都不用的: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标芯片的按装可以选择性按装。FPGA的工程软件确实不小,对机子配置的要求也高,呵呵, ...

现在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一定要把nios集成进去,nios很多人都不用的

为了你要用的时候能直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一定要把nios集成进去,nios很多人都不用的

;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从来不用nios,用了nios,综合一次都要半个小时以上: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你要用的时候能直接用。

版主,问下是不是ise装起来比较小啊,micorblaze是不是也是固定要集成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