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LIN 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3):
void uart3_init(void)
{
        UART3_Init(9600, UART3_WORDLENGTH_8D,
                UART3_STOPBITS_1, UART3_PARITY_NO,
                UART3_MODE_TXRX_ENABLE);//9600波特率;8bit数据

        UART3_LINConfig(UART3_LIN_MODE_MASTER,
                     UART3_LIN_AUTOSYNC_DISABLE,
                     UART3_LIN_DIVUP_LBRR1);//

        UART3_LINBreakDetectionConfig(UART3_LINBREAKDETECTIONLENGTH_11BITS);//LIN 的同步间隔场11个

        UART3_Cmd(ENABLE);

        UART3_LINCmd(ENABLE);

        UART3_ITConfig(UART3_IT_RXNE,ENABLE);
}
这是我初始化的部分,LIN作为主节点给从机通讯,发送一个BREAK,然后发送数据0x55+从机的ID,50ms发送一次。
现在现象时这样,我用逻辑分析仪监测节点,看到有从节点返回的数据,理论上应该进中断啊UART3_ITConfig(UART3_IT_RXNE,ENABLE);但是实际上进不了中断,我把它初始化成串口的话,是可以进入中断的,还是我开的中断UART3_IT_RXNE不对?

楼主:
没 人知道 吗?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兄弟帮你顶一个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呵呵  应该可以解决   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兄弟帮你顶一个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呵呵  应该可以解决   问题不是很大  ...

谢谢!我感觉也是,我纠结了好几天了都

网友B: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LBD, ENABLE);要先开BREAK的中断,收到BREAK中断后关闭BREAK中断再打开发送中断,发送55还有ID,发完后关闭发送中断,打开接受中断,收到固定长度的数据后,关闭接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LBD, ENABLE);要先开BREAK的中断,收到BREAK中断后关闭BREAK中断再打开发 ...

我是按照手册这样写的:
        1、将UART_CR2的SBK位置1来请求发送断开符+分解符
        2、对UART_DR写入0x55来请求发送同步域
        3、等待UART_SR的标志位TC为1
        4、对UART_DR写入被保护识别符值来请求发送识别符域
        5、等待UART_SR的标志位TC为1
按照你说的应该是   带错误帧测的步骤,按道理说 我写的应该也没问题呀?

楼主:
结贴!感谢5楼,其实 在LIN通讯当中,就是它把RX TX接到一起了,所以在发送的时候 一定要把接收关闭掉,这样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