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ner winter 09 卡死

楼主(2013-05-13):
每次打开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卡死。卡在那里一点也不动了,用任务管理器查看是“提示无响应”。最初以为是软件的问题,果断重装,结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随便说一下,这个软件版本我在公司也安装过,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还有就是我这个电脑由于配置比较低,我安装的系统没有安装系统补丁,难道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换 summer09   也就是9.1.3的版本试试   这个用的比较多

楼主:
我先换个系统试试,要动就动的。:lol这个软件我在公司电脑上也装了,但是公司的电脑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 summer09   也就是9.1.3的版本试试   这个用的比较多

先下个系统再试了试,公司的电脑装的相同的软件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初步怀疑是系统造成的。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再考虑你的建议,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下个系统再试了试,公司的电脑装的相同的软件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初步怀疑是系统造成的。如果还有问题的 ...

有心得过来分享。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心得过来分享。谢谢啦

你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C:
低版本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版本没问题吗?

开始用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版本,还没有接触过更低的版本。

楼主:
昨天把系统重新安装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展问题。可能真的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把系统重新安装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展问题。可能真的是系统的问题。 ...

那也不应该卡死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也不应该卡死呀。

是的

网友D:
估计是没卸载干净

网友E:
09的版本就是出现卡死这一个问题,我用的时候电脑的配置很好,总之外界的一切因素=都很好就是卡死!发现上面有一些.DILL文件事要手动设置的很是麻烦,换一高版本就好了!

网友C:
难道你的 是dell 1088的?

网友F:
是不是交互布线时死机?我的电脑开始也是这样。但从设置里取“消鼠标移到线上高亮功能”后,再也不没出现过这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交互布线时死机?我的电脑开始也是这样。但从设置里取“消鼠标移到线上高亮功能”后,再也不没出现过 ...

对,就是这个问题。布线完线的时候,就卡了。有时候停一下,有时候卡在那里完全时了。

楼主:
我按照“forgot”的建议,安装了Summer 09,好像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可能是软件有点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不应该卡死呀。

以前是卡死,就是卡在那里一点也不动了。后来只有把软件关了。安装了系统之后,最初没有发现问题,但是久了之后,还是会卡。只是还没有出现卡死的现象。现在我按照forgot的建议,按照summer 09试试。谢谢。

楼主:
把summer 09 测试一段时间,再来报告新情况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summer 09 测试一段时间,再来报告新情况 …………

呵呵  多来这边玩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是卡死,就是卡在那里一点也不动了。后来只有把软件关了。安装了系统之后,最初没有发现问题,但是久 ...

好的,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  多来这边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多来这边玩啊

经常逛,就是很少发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的 是dell 1088的?

不是,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09的版本就是出现卡死这一个问题,我用的时候电脑的配置很好,总之外界的一切因素=都很好就是卡死!发现上 ...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给个地址什么的?我现在用的是summer 09,以前用的是winter09,按forgot的建议换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卡死。

楼主:
经验证,换了系统,由winter09换成summer09还是一样的卡。难道是硬件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验证,换了系统,由winter09换成summer09还是一样的卡。难道是硬件太低了?

我感觉也还行

网友G:
这硬件不咋地吧
几年前的配置了

网友G:
卡死应该和硬件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交互布线时死机?我的电脑开始也是这样。但从设置里取“消鼠标移到线上高亮功能”后,再也不没出现过 ...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验证,换了系统,由winter09换成summer09还是一样的卡。难道是硬件太低了?

单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硬件不咋地吧
几年前的配置了

看起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

是呀,电脑都是二手的。:lol
应该换了。

网友F:
按15楼的页面,取消钩选右边第一项,死机解除。
不见得适合各位,我是用这一方法解决的。
这样当鼠标指到某线上时,这线所在的网络不会出现高亮了,这是唯一的不足,但和画图过程中死机强多了。
我想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15楼的页面,取消钩选右边第一项,死机解除。
不见得适合各位,我是用这一方法解决的。
这样当鼠标指到某 ...

那样我也设定了,感觉是好很多。但是画线的时候,感觉特别不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呀,电脑都是二手的。
应该换了。

推荐thinkpad t系列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thinkpad t系列产品

感觉用不了那么高的配置吧?我一般不玩大型游戏,买电脑一点入门级的就感觉非常快了。:lol,T系列的是配置高,但是4GB的内存得安64位的系统吧。64位的系统,对应的软件好像兼容性还不是很强。只是听说哈。不过谢谢版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用不了那么高的配置吧?我一般不玩大型游戏,买电脑一点入门级的就感觉非常快了。,T系列的是配 ...

听说这个系列的最要好买二手的,一年后还能卖个差不多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这个系列的最要好买二手的,一年后还能卖个差不多的价格。

呵呵,谢谢。这么高的配置,二手的也不好买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这么高的配置,二手的也不好买吧?

这个很好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这么高的配置,二手的也不好买吧?

坏Km/秒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坏Km/秒了啊

打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学习一下啊

欢迎学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不错啊

是不错啊

网友J(2013-06-26):
我的本本(CPU:i5 3250m 8G内存 显卡GT650m)  装了也容易卡死     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