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说明“弯曲振幅法”是怎一回事

楼主(2013-05-13):
(无正文)

网友A:
弯曲振幅法是基于两点的相对振幅,测取导地线距线夹(悬垂线夹、防振锤线夹、间隔棒线夹、阻尼线夹等)
出口89mm 处导地线相对于线夹的弯曲振幅,以此值大小来计算导地线在线夹出口处的动弯应变,作为测量导地线微风振动的标准方法。

网友A:
这样说不知道楼主的可以理解写的不

网友B:
跟楼上的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的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