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小车的供电问题。希望得到帮助!

楼主(2013-05-13):
1:使用9V铅酸蓄电池 (7AH),经过开关电源稳压成5v给马达和舵机供电。
2:使用12V铅酸蓄电池 (1.4AH),经开关电源稳压9v给马达,再经7805稳压给舵机。
3:使用两节手机锂电池(3.8v+3.8v=7.6v)并联,两节电池容量分别为1.2AH,经开关电源稳压为5v给舵机和马达。

现在的问题是,1和2两个方案充电较容易,有专门的充电器。
而3方案我不知道怎么充电,难道要充电时,分别取下来,一个个拿手机充电器充?

希望大家帮我推荐适合的供电方案,本人第一次做小车,在校学生,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A:
现在有2串锂电充电IC的,

ASC8512 是集成开关式两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采用
电压模BUCK 的拓扑结构, 最大充电电流达到
2A.ASC8512 通过恒压控制环(CV)和恒流控制环(CC)
来调整锂电池充电电压和恒流充电电流. 同时,
ASC8512 还集成温度保护、最大充电时间限制、输出
短路等保护功能,通过NTC 检测电池温度,可以实现
电池过热保护功能,两个LED指示灯指示电池充电状态.
ASC8512 采用14-脚TSSOP package.

网友B:
只提一个,马达不要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提一个,马达不要稳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2串锂电充电IC的,

ASC8512 是集成开关式两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采用

谢谢,这款ic是用于两节相串联锂电池充电的吧?找不到datasheet啊

网友A:
也是2节的,这个我用过,上面哪个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2节的,这个我用过,上面哪个没用过,

谢谢斑竹!

网友C:
在校学生,自己做来玩,芯片不好搞到,而且锂电池短路非常危险,我建议你还是用铅酸电池吧,另外马达和舵机要不要稳压,请看上面的标签里的工作电压范围,一般来说不需要稳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

看了DATASHEET,感觉这两个芯片的外围电路挺多,需要用到MOS管和电感,做起来体积可能有点大,而且比较麻烦。。请问您有没有用过外围简单一点的双锂电充电芯片?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校学生,自己做来玩,芯片不好搞到,而且锂电池短路非常危险,我建议你还是用铅酸电池吧,另外马达和舵机 ...

嗯,就是铅酸电池体积较大。。

网友A:
自己做着玩,就不用什么充电IC了,直接稳压电源8.4V 限流0.6A 2小时充满,要时间快点呢,1A充电.

网友D:
我觉得你又不是搞产品,成熟的东西不要都来自己做。
可以:
1:就按你说的,两个电池分别充,然后串起来用,有什么不行呢?!
2:或者买一个成品充电器,淘宝上好找,很多相机摄像机的电池都是两节串起来的,买对应的座充就可以了(空载输出8.0V~8.4V)。

一节电池行不行?我知道有低压的马达和舵机,如果要求不高应该能行吧?

网友E:
直接买一移动电源,方便,美观,而且可以有选择

网友C:
呵呵,不行楼主上镍氢电池得了,这个好用,买个电池夹搞定,京东上买充电器和电池。

网友F:
建议选择一:lol方便,充电干嘛,你的重点是单片机控制,又不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