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小车的供电问题。希望得到帮助!

楼主(2013-05-13):
1:使用9V铅酸蓄电池 (7AH),经过开关电源稳压成5v给马达和舵机供电。
2:使用12V铅酸蓄电池 (1.4AH),经开关电源稳压9v给马达,再经7805稳压给舵机。
3:使用两节手机锂电池(3.8v+3.8v=7.6v)并联,两节电池容量分别为1.2AH,经开关电源稳压为5v给舵机和马达。

现在的问题是,1和2两个方案充电较容易,有专门的充电器。
而3方案我不知道怎么充电,难道要充电时,分别取下来,一个个拿手机充电器充?

希望大家帮我推荐适合的供电方案,本人第一次做小车,在校学生,希望得到帮助!

楼主:
第三个是两节锂电池串联,说错了

网友A:
我*,什么年代了还用蓄电池。手机聚合物锂电池也没必要,充电不方便。普通锂电池就行了呀,14500或者18650淘宝搜一大堆,又便宜,当然记得买日本或者韩国货。

网友B:
用镍氢电池组吧

网友C:
铅酸电池单体电压2V,电池组电压都是偶数,没见过9V的,适用于几十公斤以上的大型智能小车。
普通的小车建议用18650钴酸锂电池,就是笔记本电脑电池用的那种3.7V电芯,性价比最高,可以用电池盒,取下来单独充电。

网友D:
用18650串联,加几个开关,充电和供电切换,一般来说充电时没必要启动机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