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单片机串行通信能否传输0~255之外的数值,好像不够用吧

楼主(2013-05-14):
如题目,在用单片机做串行通讯的时候,我们所用的SBUF是单字节的寄存器,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够传输8位,既0~255这些数值,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局限性这么大啊,楼主想传输0~600这些范围的数字给PC机,请教各位大神应该怎么做?能不能实现????急急急

网友A:
想都不用想当然可以了,
难道8位机就不能用16位,32数据了

网友B:
。。。。。。。。。。。。。
16位拆分成2个8位,PC端再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都不用想当然可以了,
难道8位机就不能用16位,32数据了

直接把数值放入SBUF吗?似乎不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
16位拆分成2个8位,PC端再组合

您的意思是分别放入SBuf?我试试

网友C:
呵呵,楼主应该不要急着写程序,先去看看书吧

网友A:
实话实说,LZ根本还没有通信概念
建议先看书吧

网友D:
普通的计算器(非函数计算器)好多是4位机做的,一样可以做到十进制16位计算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把数值放入SBUF吗?似乎不妥啊

楼主,你只有10根手指头,是怎么数到100的呢?

网友F:
楼上回答的经典哈

网友G:
嘿嘿,问问楼主,串行通讯只能传1位啊,你怎么传8位的?
既然你能传8位过去,那就不能接着传,传2次就16位都过去了吧?
既然8位可以表示到255,那么16位能表示多少?

其实,这就是把数据按位拆分,传送,然后按位组合回去。如果还不清楚就看看资料,C语言里怎么表示那些数据类型,又是怎么存储那些数据类型的。

网友H:
给楼主再出一个题,如何传1.23456789 这个小数呢?
这个搞清楚了,基本就不会再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I:
9楼回答得经典!

网友J:
记得前两天有一位仁兄发帖问的问题差不多:EEPROM能不能存0~255以外的数据。
两个问题一样,呵呵。。。

网友K:
怀疑楼主咋写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