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机电路总是电流过大,烧保险丝,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3-05-14):
新手,第一次做无刷直流电机。现在不知道电路电流为什么会过大,请各位高人帮忙看看。
保险丝规格为1.0A。5V为单片机和IR2110的逻辑电源电压,15V为IR2110低压侧电源,24V为电机电压。所有的电源都是共地的。
电源部分如下图:

驱动电路如下:

IR2110可以正常输出PWM和高电平,驱动MOS管开关。占空比较低时,打开开关,电机不转,手动拨电机转轴,可以转动,但几秒后5V电源处的保险丝烧断。占空比较高时,打开开关,5V电源处的保险丝就烧断。
觉得不像是电机电流过大造成的,不然,24V电源处的保险丝也会烧断,是不是因为24V和5V共地而造成的?请各位高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1 请贴完整的图
2 5V 升正负15V 既然用隔离电源模块了,为什么要共地 算过正负15V 电流吗? 再加上升压效率,5V 1A  5W 功率够吗?
3 24V从哪来的? 5V 又是从哪来的?

网友A:
F1拿掉,串电流表,测试过电流吗?

网友B:
估计是直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请贴完整的图
2 5V 升正负15V 既然用隔离电源模块了,为什么要共地 算过正负15V 电流吗? 再加上升压效率, ...

1.全图有点大,可能看不清楚。
2. 5V和15V共地是因为在这个电路里不共地的话,IR2110的LO端就不能进行输出。5v主要是供应单片机那边的电压,单片机不需要太大的功率的。
3. 24V和5V都是由交流电源适配器转换来的。
4. F1拿掉,测过电流,大概在2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直通了

直通的话,应该是24V处的保险丝先烧断。

网友A:
2A的电流你用1A保险丝?
你测试过正负15V 电流不?换算效率,是否5V 2A
另外不晓得你的布线咋样?大电流回路的地这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的电流你用1A保险丝?
你测试过正负15V 电流不?换算效率,是否5V 2A
另外不晓得你的布线咋样?大电流回路的 ...

5V电源这边2A的电流是不正常的,肯定是大了,因为5V供应的是单片机逻辑控制电路,一两百毫安才是正常的。1A的保险丝就是为了防止电流过大损坏单片机用的。我刚刚接了万用表测2A时,烧坏了一块单片机。布线我是在万用板上手焊的,应该没有影响吧。

网友A:
原来还是手焊的? 你仔细检查下
别说5v2A了,就是再大的电流,单片机都不可能烧掉.
除非你逻辑错误,IO 灌入或者输出大电流

网友C:
看来比较乱!…问5V处的保险丝是熔断?还是炸黑?可作出判断!…是否是DC-DC模块问题?更换保险丝后还能运行不?我判断:保险丝给小了!…

网友D:
你看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比较乱!…问5V处的保险丝是熔断?还是炸黑?可作出判断!…是否是DC-DC模块问题?更换保险丝后还能运 ...

保险丝就是烧断了。是因为电流突然变大,达到2A,这个电流是不合理的。电源处的保险丝给1A其实都有点大了,像这种单片机电路没那么高的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我试试看。

网友C:
看来:你还没有看懂电路!…图上DC_DC模块的5V是从火星上来的????…哼!还说1A都给大了!…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还没有看懂电路!…图上DC_DC模块的5V是从火星上来的????…哼!还说1A都给大了!…晕………… ...

我是菜鸟。。。电路确实看不明白。
能不能细讲一下,如保险丝烧断和炸黑有什么区别?更换保险丝后还是烧坏保险丝,还是不能运行。我手头只有0.5A和1A的保险丝。

网友C:
咳!咳咳!…那我就说两句:保险管已断!但从外观上察看、很干净、透亮…<指玻璃封装>主要是过流引起的:另一种炸毁!外观上乌黑:就是楼上说的、直通了!…另外:换上又烧,住手吧!…查电路吧!…我很奇怪·…你为什么非要说1A就够了嘞?…你的图纸上DC-DC…正、负15V不是5V提供的吗…还要我说多少遍!!!!!!!

网友E:
接错了吧?

网友F:
哥们你的COID 地 和HOT 地连在一起的吗??你做的是隔离的电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咳!咳咳!…那我就说两句:保险管已断!但从外观上察看、很干净、透亮…主要是过流引起的:另一种炸毁!外 ...

那我这个是过流了。因为电机由于力矩过大而被堵转时的电流在0.7A左右,这是最极端的情况。其他逻辑电路电流大概在0.2A—0.3A左右。就算加起来也不会超过1A的,况且一般的功率电路和逻辑电路是分开的。。

网友G:
可能是MOS直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错了吧?

mos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你的COID 地 和HOT 地连在一起的吗??你做的是隔离的电源码?

明显不是隔离电源啊,但用的是隔离电源模块。电路里使用的芯片要求得把5V的地和15V的地连起来,不然就不能正确工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明显不是隔离电源啊,但用的是隔离电源模块。电路里使用的芯片要求得把5V的地和15V的地连起来,不然就不 ...

那我就不清楚了 !我以前遇到过一次 就是三相电源线 的地和电路输出端的地连在一起 只要通电就烧 保险丝!

网友H(2018-01-29):
换1206贴片保险丝2A或者2.5A的,目测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