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一个按键多功能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这个按键要能区分短按和长按两种情况,也就是说同样是按两下,但是会有4种不同的情况哦!

网友A:
专业代理分销ST/FSC/UTC/TOREX/TI电源管理IC,MOS管,功放IC,LCD/LED驱动IC
深圳市韬裕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075581786738/28187039/28184980
联系人: Tina Fang
移动电话:13925274612
传      真:0755 81786745
地      址:中国 广东 深圳市宝安区 民治街道民治大道民泰大厦1025室

网友B:
纯程序的问题, 处理好流程即可

楼主:
对呀,其实完全就是程序的问题,整个流程梳理清楚,也就解决了,可是我还是混乱的啊!

网友C:
这不是给操作的人很大难度么

网友D:
呵呵,楼主,鼠标就2个键,实现了多少功能?所以说这个是界面的设计问题,不是一个按键不按键的问题。

楼主: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但是我要说的是:比如手机最上端有一个按钮的吧,轻按一下,手机开始锁屏了,如果按的时间长点就是关机了,对不对呢?我要强调的是有时候通过软件来达到硬件电路的简化,才会使操作者更方便的操作,我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一键多功能在很多地方都会应用到,我其实是想明白里面的思想是什么样的!!!

网友E:
只要想得出来,多少中可能都会有的。我看到过一个按键通过按下的时间长短和连续按键的快慢实现N种功能的。
话说电报机就是一个按键

楼主:
对对对,其实电报机真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分短按键,长按键,还有连续按键等等,只要做到了就是个小小的电报机哦

网友F:
key的学问还蛮多哈

网友G:
这个需要动动脑筋。其实不算难的

网友H:
按键复用,就是程序上的逻辑

网友I:
如果只是长短键,那就按下的地方判断长按(时间到就长按),松开时判断短按。只要按键有效无论长短键,就要检测松开时间,时间到了才可以再进按键程序,否则一直清按下松开计时。

网友J:
每次按下开始计时,抬起计时结束,计算每次按键时间,来判断功能。

网友K:
在NE5532版主和傻孩子合著的书中应该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吧,我没看过AVR的书哦。用状态机。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每次按下开始计时,抬起计时结束,计算每次按键时间,来判断功能。

谢谢你的解答,每次按下按键,应该是一个下降沿,松开的时候是一个上升沿,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上升沿到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小于500ms判定为短按,大于500ms的时间就为长按,现在问题就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能够准确捕捉到这个时间呢?

网友L:
就是计数范围判断呗。

网友M:
用状态机,可参考菜农的零耗时按键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鼠标就2个键,实现了多少功能?所以说这个是界面的设计问题,不是一个按键不按键的问题。 ...

你太犀利了!:lol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每次按下按键,应该是一个下降沿,松开的时候是一个上升沿,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上升沿到下 ...

一般的单片机都没有问题。

网友O:
设置一个keytime,在主程序里运行到一次且有键按下就加一,等按键松开就判断加到多少了,再判断长按短按。假设每运行到一次是15ms,20次就是300ms,小于20算短按,大于20小于40算另一种,这样下去能做n种。当然,为了计时精确,可以使用中断,每10ms中断一次,再判断,加1,继续循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