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LSD-XDS100 USB安装正确,却连接不上PC机

楼主(2013-05-14):
我的仿真器LSD-XDS100 USB安装正确,可是就是CCS启动后连接不上PC机,什么原因啊??
LSD-XDS100 USB仿真器驱动安装正确了,因为“设备管理器”中端口信息和“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的信息都显示正确。但,ccs启动后就是死活连接不上PC机,什么原因啊?各位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怎么解决的?麻烦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记得ccs启动前需选择仿真器   不知你选择了没   如果可能再找个仿真器  看看能不能连上  原因说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ccs启动前需选择仿真器   不知你选择了没   如果可能再找个仿真器  看看能不能连上  原因说不好 ...

仿真器选择过了,没有问题!另外一个仿真器可以连接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器选择过了,没有问题!另外一个仿真器可以连接调试!

只说明仿真器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说明仿真器有问题啊

哈哈,仿真器也没有问题,因为别人帮我试了,连接调试都没有问题。郁闷很~~,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