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USB Audio问题

楼主(2013-05-14):
最近要在Windows下做一个通用的USB Audio Input设备,类似于Mic。碰到的问题是,每次往PC发的数据包,总是会丢一半...例如,第1ms的包PC收到了,第2ms的发往PC的数据就是空,然后本该第2ms发的数据在第3ms发了...然后在Windows录音机上看到的现象就是,时间比正常时间慢了一倍,2s的时间只录了1s的数据量...想请教USB Audio的行家,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A:
这实际上就不是你该研究的事情,应该选现成的方案。
附件是我们在音频上的方案,如果有看得上的,可以打我头像中的电话。

另外有家xmos的公司也有usb-audio的方案,您可以自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