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一部分坏会整个芯片都不能工作

楼主(2013-05-14):
为何在SFP模块的Rx的差分两端焊接两根线测试差分信号,怎么最后XC6VLX75T内部都搞坏了?听别人说,一般XC6VLX75T都不会坏,并且FPGA不像arm,arm有可能一个内部模块坏了,如内部集成AD坏了,但其它部分不坏,还可以正常运行;FPGA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部分坏了,整个芯片都不能工作,这种说法对吗?谢谢!

网友A:
这个跟是FPGA还是ARM什么的没什么关系吧,得看坏的是哪里吧。如果仅仅一个IO的封装管脚被静电损坏了,可能不会影响其他部分。但是,如果是关键部分,比如配置端口、全局复位之类的坏了,可能就真不能用了。
好比一个人少条胳膊还能活,可少了脑袋、心脏肯定完蛋。这跟是中国人、欧洲人还是非洲人没关系,甚至跟是人还是小猫小狗都没关系。

网友B:
坏芯片就别用了吧:lol

网友C:
对啊,直接换个好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啊,直接换个好的不就可以了

坏了就不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