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Ti的DM365与MX25L12845的仿真

楼主(2013-05-14):
我想画一板子。板子用到了DM365和内存MX35L12845。因为是高频,我想用PADS自带的HyperLynx对其进行仿真。我有DM365的IBIS模型,但没有MX35L12845的IBIS模型。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对DM365的输出进行仿真,还是可以的,因为,MX35L12845的文档中有对MX35L12845引脚的阻抗、电容等有说明(这些相当于DM365负载参数)。但对于DM365的输入进行仿真,我就毫无头绪了。
请问,应怎样对MX35L12845进行仿真?我上面对DM365的仿真的设想,究竟对不对?如果对,又应该怎样对
DM365的输入进行仿真?

网友A:
看了下DM365资料。里边有讲DDR2的布线指导,按那个上边来就好了。

如果没有芯片的模型,自己按照DS中的少量参数来构建模型是不够的,芯片I/O特性还要不少的参数来体现。

如果只有DM365的模型,得出来的数据是不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