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中差分滤波截止频率怎么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14):
所谓滤波,无非是某频率下两个电压之比。按照两个电压之比,不必推导也可以知道了。死记公式有什么用?

楼主:
嗯,谢谢版主的提醒!输出电压值与输入电压值的比值,如果说我给的输入是1V,输出的电压值为0.707V时,就是截止频率,我理解是这样的
电容上的电压值/输入电压值,推导出来的理**式是这样的,谢谢版主

网友B:
to LZ:

给你个看问题的基本思路(同时也是给其他人的)....

在此,首先考虑两个极限点——直流和无穷高频率,直接可以知道此滤波器的相关渐进行为。

滤波器考虑的是频响特性,自然必须考虑频域下入出电压的关系。通常考虑稳态,则可简单地表示成“相量”。

考虑“相量”下的电路分析,非常容易地可以得到其“分压关系”。

再由截止频率(半功点)的定义,便可得到相关“公式”。

注意,这一切的前提是具备有基本的《电路分析》知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