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问题-1

楼主(2013-05-14):
各位大侠,
  如图中,示波器的10X探头,9M探头和1M探头形成1/10衰减。图中500欧姆,R3,C3貌似是用来补偿的,不知道补偿原理是什么?
  此原理图为一开环环路,所以该补偿不为相位补偿。
  或者说由于阻抗不匹配,系统中存在多次的反射,因此RC网络用来吸收掉反射能量?
  电阻值大概设计为何种值,吸收何种频段的反射能量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频率补偿,别想得太高深了。尽量让通带内频响平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补偿,别想得太高深了。尽量让通带内频响平坦。

多谢解答,
  能否简要讲下如何进行频率补偿?

网友A:
如果9M电阻上不并联电容,则1M电阻上由于有输入电容,高频会衰减。
9M上并联小电容,则等效成电阻分压和电容分压的并联,高低频率分压系数一样。
9M上的小电容一般是1M输入电容的1/9左右。
1M电容包含电路的分布电容和额外增加的电容。分布电容不稳定,所以额外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9M电阻上不并联电容,则1M电阻上由于有输入电容,高频会衰减。
9M上并联小电容,则等效成电阻分压和电 ...

多谢大侠,
  大侠讲的这些可以理解。但还是不明白R3/C3的补偿作用?
  C3即为外部电容,而C2为杂散电容?

网友B:
高阶电路,不易定量计算,但最终目的都是让时域阶跃响应最优。
只是在最基本的两R两C构成的全通网络基础上,在多考虑寄生LC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阶电路,不易定量计算,但最终目的都是让时域阶跃响应最优。
只是在最基本的两R两C构成的全通网络基础上 ...

xu大侠,
  那这样对这种电路用仿真软件建模比较好分析了,有没有好的软件推荐呢?十分感谢!

网友C:
我只会pspice。。。关键是分布参数要估准才能仿真准确哦~!

PSPICE应该好学把,MULTISIUM搞过。。。。
PSPICE对模拟电路比较好吧,参数估准,这个要经验和功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