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ds18b20问题

楼主(2013-05-14):
STC90C52RC,单总线四根,12864显示,之前温度显示正常,其中一根18b20到49.2度后就四个都停止不动了,重启全部是85,降温显示正常。测试只有一根时也是到58度左右停止。菜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拜求各位大神解答,谢谢了

网友A:
重启后85是正常的,好像是默认开始的都是85,是不是转成数据的时候出现错了呀?

网友B:
ds18B20上电默认的85,看看软件里转换函数有没有错误

网友C:
这个单总线还是很有**的

搜索命令还是很复杂的,另外GPIO模拟操作时时序很重要的

网友D:
估计是温度变化影响到18b20的时序了。你看下数据手册,调试读、写、复位的时序到数据手册所说的时间范围内的中值附近试试